求教直流500V/40mA电流检测方法

楼主(2017-11-27):
电流精度1mA,请问有没有现成的模块? 普通电流检测放大器共模电压不够。 谢谢

网友A:
低边检测也没有多难啊

网友B:
在地回路里串采样电阻,这样就无须什么高共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回路里串采样电阻,这样就无须什么高共模电压了。

500V 电源同时给N个需要采样的设备供电,低端采样会有影响,所以选择高端采样。
如果有1A 以内的霍尔芯片就好了,Allegro芯片 最小采样5A,量程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0V 电源同时给N个需要采样的设备供电,低端采样会有影响,所以选择高端采样。
如果有1A 以内的霍尔芯 ...

只存在是否方便的问题,尤其是存在外壳接地等情形,影响则是等效的,不会有差别。

网友C:
LT6375,典型电路中-IN端和+IN端各串联190kΩ精密电阻(0.5W),输出结果VOUT=5mV/mA。(Rsense和Rc改为20Ω则输出结果VOUT=10mV/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