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一插进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17-11-27):
U盘由于小巧便于携带、存储容量大、价格便宜、性能可靠,成为用户首选的移动存储设备,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U盘插入电脑之后提示格式化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总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U盘一插进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由于突然拔出U盘/数码卡/手机卡,造代码遗失FAT损坏提示插入磁盘或者格式化。

由于突然拔出,造成电压不稳情况有可能使精元损坏或芯片烧了。

可能中了病毒。

有可能是USB口读写错误,可以重启一下电脑。

当提示U盘需要格式化后,若是U盘上还能读取到部分数据,可将这部分数据保存好,然后按照提示进行格式化,然后再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将格式化掉的数据恢复回来。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数据恢复软件——比特数据还原。

由于u盘格式化后根目录会被初始化,因此操作系统会认为此u盘中并没有存放任何数据,实际上,丢失的数据仍然存储在u盘中,此时请不要向u盘中写入数据,防止新数据覆盖掉丢失的数据,影响恢复质量,所以当发现数据丢失之后请不要往u盘内写入新的数据。

1、打开浏览器点击搜索比特数据恢复软件,将这款软件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

U盘一插进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2、接下来我们将U盘连接电脑,然后运行这款软件,打开软件后,点击界面当中的“U盘相机卡恢复”选项,进行U盘格式化文件恢复操作。

U盘一插进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3、点击进入后,我们需要选择需要进行扫描的U盘,然后点击“开始扫描”。

U盘一插进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4、接下来软件就会开始对U盘里格式化的文件进行扫描,请耐心等待软件扫描结束。

  5、等待软件扫描结束,我们即可在软件的界面当中对U盘里格式化的文件进行查找,我们找到我们我们需要恢复的U盘文件之后,点击“恢复”按钮。

U盘一插进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6、最后我们准备对U盘格式化文件进行存储,我们点击“选择导出目录”选项,选择文件需要存储的位置,然后再点击“下确定”按钮,那么U盘格式化的文件就可以恢复了。

U盘一插进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恢复?我们只需要依照上述方法进行操作,那么我们U盘格式化的文件就可以恢复了,以后当我们U盘出现格式化情况时,我们就可以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