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SPI、I2C、UART三种串行总线的区别

楼主(2017-11-27):
这三个总线的区别和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SPI:高速同步串行口。3~4线接口,收发独立、可同步进行
UART:通用异步串行口。按照标准波特率完成双向通讯,速度慢

网友A:
3根线实现数据双向传输 串行外围接口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是用于控制计算机与串行设备的芯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它提供了RS-232C数据终 端设备接口,这样计算机就可以和调制解调器或其它使用RS-232C接口的串行设备通信了

网友A:
将由计算机内部传送过来的并行数据转换为输出的串行数据流。将计算机外部来的串行 数据转换为字节,供计算机内部使用并行数据的器件使用。在输出的串行数据流中加入 奇偶校验位,并对从外部接收的数据流进行奇偶校验。在输出数据流中加入启停标记, 并从接收数据流中删除启停标记。处理由键盘或鼠标发出的中断信号(键盘和鼠票也是 串行设备)

网友B(2017-12-30):
SPI ad芯片用的多点。I2C flash芯片多点。串口比较方便。还有就是速度的不同了。

网友C:
都是板内芯片级的通信,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