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接口

楼主(2017-11-27):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想用psoc3和串行12864连接起来,用以显示采集的数据,但是找了半天发现Display模块里面的好像都是针对并行方式的液晶接口啊?

网友A:
难道只能通过数字I/O口来模拟时序自己编写驱动?

网友B:
上面的模块分为三类 字符LCD驱动模块(Character LCD), 图形LCD驱动模块(Graphic LCD) 和 断码驱动LCD 模块(Segment LCD). 12864属于字符型 LCD 所以只能使用 "Character LCD" 这个模块。

网友C:
Character LCD 模块最多可以支持 4*20个字符。但是我本身没有试过驱动 12864。
要不你试试?

楼主:
字符型液晶应该是不行的,不过我看见有人用psoc3模拟SPI时序驱动TFT液晶,不知道使用psoc3的spi组件能否

楼主:
12864应该属于图形液晶模块吧,串行模式的控制是需要用LCD里的组件还是SPI组件?

网友D:
我又查证了一下 Character LCD  应该不可以驱动 12864。 Character LCD 模块只能支持 HD44780 驱动协议,好型这种协议支持的 LCD 只能显示数字、字母和常规的字符。
至于你说的用SPI 模拟时序驱动液晶的方法,我不清楚

楼主:
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看在psoc开发者联盟上很多人也对psoc3驱动12864也很感兴趣,我就不建case了,希望坛子里的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E:
我先查一下内部系统,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楼主:
目前我的串行液晶采用的是MZld02D,控制口为
//  LCD CS          ---P0.7
//  LCD RES        ---P0.6
//  LCD A0        - --P0.5
//  LCD SCK(DB6)  --P0.4
//  LCD SDI(DB7)    ---P0.3

网友F:
你确定12864液晶和1602液晶一样也是要用字符LCD模块吗?

网友G:
lz可以用IO口模拟串行驱动啊

楼主:
算了,明天去单位再说吧

网友H(2020-12-10):
12864是点阵型的LCD,通过描点来显示的,也有可调字库(包括中文字库的如带RA8816N驱动IC的LCD),
1602是字符型,通过调5*7的字符来显示的,一般用ST7066的控制IC,
以上两种都有SPI接口的,控制方法和指令主要看LCD上带的驱动IC来定,点阵型的大部分IC是并口的,小部分有带 SPI,如RA8816N, RA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