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按键

楼主(2017-11-27):
大家有没有状态机按键的参考程序?

网友A:
这个很多吧

楼主:
以前按键都是用延时程序来判断的

网友B:
这样CPU的效率不高。

网友C:
源码区找找吧,肯定有

网友B:
状态机按键 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论坛中有很多资料的,楼主再找找看呗。。。

网友D: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AS1.h"

//unsigned int msCount;
#define KeyBuffLen 8
struct Struct_KeyBoardBuff
{
  uchar buff[KeyBuffLen];
  uchar in;
  uchar out;
}Key;
enum KeyFSM_Enum
{
  _Key_Idle=0,
  _Key1_down,
  _Key1_press,
  _Key1_up,
  _Key2_down,
  _Key2_press,
  _Key2_up,
  _Key_confirm,
};

void KeyBoardInit(void)
{
Key.in=0;
Key.out=0;
}
uchar ReadKey(void)
{
  uchar Value;
  if (Key.out!=Key.in)
  {
    Value=Key.buff[Key.out++];
    if (Key.out>=KeyBuffLen)
    {
      Key.out=0;
    }
  }
  else
  {
    Value=KeyNull;
  }
  return(Value);
}
uchar JudgeKey(uchar key)
{
  uchar i,count=0;
  for (i=0;i<6 ;i++ )
  {
    if ((key&0x01)==0)count++;
    key=key>>1;
  }
  return(count);
}
void KeyIn(void)
{
  static uchar Key_Input=0;
  static uchar volatile step=0;
  //Put the code get the Key_Value
  uchar NewKey=KEY_PORT&0x3f;
  //---------------------------
  uchar num=JudgeKey(NewKey);
  switch(step)
  {
    case _Key_Idle:
    {
      switch (num)
      {
        case 1:
        {
          Key_Input=NewKey;
          step=_Key1_down;
          break;
        }
        case 2:
        {
          Key_Input=NewKey;
          step=_Key2_down;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1_down:
    {
      switch (num)
      {
        case 1:
        {
          if(NewKey==Key_Input)
            step=_Key1_press;
          else
            step=_Key_Idle;
          break;
        }
        case 2:
        {
          Key_Input=NewKey;
          step=_Key2_down;
          break;
        }
        default:
        {
          step=_Key_Idle;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1_press:
    {
      switch (num)
      {
        case 1:
        {
          if(NewKey!=Key_Input)
            step=_Key1_up;
          break;
        }
        case 2:
        {
          Key_Input=NewKey;
          step=_Key2_down;
          break;
        }
        default:
        {
          step=_Key1_up;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1_up:
    {
      switch (num)
      {
        case 1:
        {
          if(NewKey==Key_Input)
            step=_Key1_press;
          else
            step=_Key_confirm;
          break;
        }
        case 2:
        {
          Key_Input=NewKey;
          step=_Key2_down;
          break;
        }
        default:
        {
          step=_Key_confirm;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2_down:
    {
      if(NewKey==Key_Input)
        step=_Key2_press;
      else
        step=_Key_Idle;
      break;
    }
    case _Key2_press:
    {
      if (num==0)
        step=_Key2_up;
      break;
    }
    case _Key2_up:
    {
      if (num==0)
        step=_Key_confirm;
      break;
    }
    default:
    {
      step=_Key_Idle;
      break;
    }
  }
  if (step==_Key_confirm)
  {
    step=_Key_Idle;
    if (Key_Input!=0)
    {
      Key.buff[Key.in++]=Key_Input;
      if (Key.in>=KeyBuffLen)
      {
        Key.in=0;
      }
    }
  }
}

void Key_Board_Test(void)
{
  uchar key;
  key=ReadKey();
    switch (key)
    {
      case KeyUp:
      {
        AS1_SendString("Up.");
        break;
      }
      case KeyDown:
      {
        AS1_SendString("Down.");
        break;
      }
      case KeyAdd:
      {
        AS1_SendString("Add.");
        break;
      }
      case KeySub:
      {
        AS1_SendString("Sub.");
        break;
      }
      case KeyEnter:
      {
        AS1_SendString("Enter.");
        break;
      }
      case KeyReturn:
      {
        AS1_SendString("Return.");
        break;
      }
      case KeyLr:
      {
        AS1_SendString("LR.");
        break;
      }
      default:
      {
        //AS1_SendString("None.");
        break;
      }
    }
}

文件Keyboard.h

#ifndef _Key_Board_h_
#define _Key_Board_h_

#define KEY_PORT PORTA

#define KeyUp 0x3e
#define KeyDown 0x3d
#define KeyAdd 0x3b
#define KeySub 0x37
#define KeyEnter 0x2f
#define KeyReturn 0x1f
#define KeyLr 0x33
#define KeyNull 0xff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xtern unsigned int msCount;

extern void KeyBoardInit(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Key(void);
extern void KeyIn(void);
extern void Key_Board_Test(void);

#endif

网友E:
上面的程序是很经典的,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