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H电路有偿分析

楼主(2017-11-28):
别人给的PH电路,照着这个做的,只不过改了图中0.2V的参考电压,改后的电路如下:

U7B后端接ADC芯片,正负电压是从网上买的正负5V的DC-DC模块,电源噪声可能有点大。
现在问题是用万用表量U7B后的输出电压,总是5V,难道不能用万用表量?运放芯片是从网上商城买回来的,也找贸易商买过。
PH的输入在100mV左右波动,U60输出是正常3倍左右,按照理论,U7B的输出不应该是5V啊,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你的U7B用法是错误的。
如果不隔离,你直接从U7A接ADC就可以了

网友B:
U7B你设计成积分器电路,所以输出饱和了,不能放大
另外,偏置电压0.2V不是你想给多大就能给多大的
仔细读读PH传感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7B你设计成积分器电路,所以输出饱和了,不能放大
另外,偏置电压0.2V不是你想给多大就能给多大的
仔细读 ...

如果是0.2V的偏置电压,U10=(1+R2/R1)*Ui,U2a=0.2-8.18*(U10-0.2),Ui从-414.4mV到414.4mV,U10从-1243.2到1243.2,U2a的输出是-6V到11V了?原图是这样的

积分电路?我先看看积分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原图中最后一级有直流反馈回路(光耦构成的),你的只有交流负反馈回路

网友D:
U7B用法有问题,是当作积分器用吗,应是比例放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0.2V的偏置电压,U10=(1+R2/R1)*Ui,U2a=0.2-8.18*(U10-0.2),Ui从-414.4mV到414.4mV,U10从-1243. ...

用过CNR201多好,二个分离的光耦离散性,肯定误差大。方案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0.2V的偏置电压,U10=(1+R2/R1)*Ui,U2a=0.2-8.18*(U10-0.2),Ui从-414.4mV到414.4mV,U10从-1243. ...

这里不是积分电路了,看清相位反馈了吗?不要把负反馈最后作成正反馈了。

网友D:
其原因,R9太大(120为宜),发射电流太小,或r10太小,算下CTR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7B用法是错误的。
如果不隔离,你直接从U7A接ADC就可以了

我把R24断开,直接量U7A的电压,也是5V。发现U7工作不正常,会发烫,电流变的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R24断开,直接量U7A的电压,也是5V。发现U7工作不正常,会发烫,电流变的很大? ...

那就是坏了。
换了再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R24断开,直接量U7A的电压,也是5V。发现U7工作不正常,会发烫,电流变的很大? ...

排除人为故障:比如对+5V短路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R24断开,直接量U7A的电压,也是5V。发现U7工作不正常,会发烫,电流变的很大? ...

U7A的反相脚与输出脚 的电位是否相等,如不相等,表示开环了,焊接有问题,如相等,IC有损环的可能。

网友E:
一图的电路是通过采集光耦的频率和PH值得关系来测结果的?
二图是直接进AD,直流的情况下把电容看成断开就一比较器么。积分最后也是稳态5V的。如果要进AD直接做成跟随器不就行了吗?前提是考虑的负值处理一下就能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图的电路是通过采集光耦的频率和PH值得关系来测结果的?
二图是直接进AD,直流的情况下把电容看成断开就 ...

一图是别人给的设计,后端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光耦是做隔离用的吧。
二图的积分是稳态5V,是怎么算的呢?没理解一图中的积分电路是干嘛的。
像二楼说的那样,可以不过后边积分电路,直接进AD。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图是别人给的设计,后端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光耦是做隔离用的吧。
二图的积分是稳态5V,是怎么算的呢 ...

图一看起来光耦不是用来隔离,而是端不接AD,而是通过测频率值来和ph值对应,如果定时器位数精度够高直接可以省掉AD即可测出结果
图二就像二楼说的u7a就可以进AD了。后面的电路对你的AD来说没用

楼主:
有没有在深圳的朋友,来帮忙分析问题,一用万用表量运放输出的电压,就感觉会损坏运放芯片,电流老是会不正常的偏大,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F:
这个电路比较关键的是U3B,这个对于前段放大器而言,构成了直流反馈电路,你的电路为什么没有啊。没有这个反馈电路,输出电压肯定偏大!
另外电压抬升,除了理论计算,可以实际测试运放的实际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比较关键的是U3B,这个对于前段放大器而言,构成了直流反馈电路,你的电路为什么没有啊。没有这个 ...

U3B和U3A是一起的吧,我之间认为是光耦隔离,我这边没做隔离,所以去掉了。
我现在都不敢测了,每块板子都这样,芯片也换了,一测输出,电流就增加到100多mA,这种情况应该是运放内部出了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U3B和U3A是一起的吧,我之间认为是光耦隔离,我这边没做隔离,所以去掉了。
我现在都不敢测了,每块板子 ...

一起?是一个芯片的两个组件!U3A是信号隔离,U3B绝对不是什么隔离这么简单!主要看运放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起?是一个芯片的两个组件!U3A是信号隔离,U3B绝对不是什么隔离这么简单!主要看运放的反馈! ...

是两个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一起?是一个芯片的两个组件!U3A是信号隔离,U3B绝对不是什么隔离这么简单!主要看运放的反馈! ...

你想,对于交流信号,C4可以形成反馈回路;但直流是通不过的。如果没有U3B,先前电压抬升值,相当于电压比较器,因为没有反馈回路啊。去掉U3B,交流是闭环,但直流是开环!直接在电路板上改过来,测试下。或者从新制版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U3B和U3A是一起的吧,我之间认为是光耦隔离,我这边没做隔离,所以去掉了。
我现在都不敢测了,每块板子 ...

电路原理其实很明显。末端运放输入信号包括交流信号和直流抬升;电容C4构成交流信号的反馈,U3B形成直流负反馈,你直接删掉,对于直流信号,运放相当于电压比较器!输出当然是5V了!

网友F:
和几个芯片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原理其实很明显。末端运放输入信号包括交流信号和直流抬升;电容C4构成交流信号的反馈,U3B形成直流 ...

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什么当然是5V呢?如果不接U7B,比较器输出不应该按我写的公司那样算吗?
U7A=1.246-R21/R23*(U60-1.246)
   = 1.246*(1+ R21/R23) - (R21/R23) * 3Ui
   = 1.869-1.5*Ui
另外,板子PCB设计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什么当然是5V呢?如果不接U7B,比较器输出不应该按我写的公司那样算吗?
U7A=1.246-R2 ...

到U7A你的计算是没有问题。虽然提高了抬升电压,但你的放大倍数也降低了。问题出在U7B上,没有光耦电路相当于只有交流反馈,没有直流反馈。直流回路相当于开环,增益无穷大,抬升电压(直流信号)和地平面(通过R31)比较,直流量放大无穷倍,自然饱和了。和你说的,“U7B输出5V”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G(2018-01-02):
U7B 那样接就变成比较器了,肯定输出5V

网友H:
人家原来的末级是个隔离放大器,被你改成个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