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刷新会闪烁,我加了1S的延时还是会闪烁

楼主(2017-11-28):
pi, gp, GPIO, IO, ST
下面是我的代码请大神看看void LCD12864_Data_State(GPIOMode_TypeDef state)
{

        u8 i=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
        //LCD-GPIO 口配置(数据接口)
        for(i=0;i<8;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DATA_Pin[i].Pin_No;                //数据口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此模式下读输入寄存器的值得到IO口状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state;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CD_DATA_Pin[i].IoPort ,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初始化函数(使能上述配置)
        }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u8 i;
        LCD12864_Data_State(GPIO_Mode_Out_PP);

        for(i=0;i<8;i++)
        {
      if(dat&0x80)
      {
           GPIO_SetBits(LCD_DATA_Pin[i].IoPort,LCD_DATA_Pin[i].Pin_No);
          }else
          {
           GPIO_ResetBits(LCD_DATA_Pin[i].IoPort,LCD_DATA_Pin[i].Pin_No);
          }
          dat=dat<<1;
        }

}

/*
D/I(RS)
H/L
D/I=“H”,表示DB7∽DB0为显示数据
D/I=“L”,表示DB7∽DB0为显示指令数据
R/W
H/L
R/W=“H”,E=“H”数据被读到DB7∽DB0
R/W=“L”,E=“H→L”数据被写到IR或DR
E
H/L
R/W=“L”,E信号下降沿锁存DB7∽DB0
R/W=“H”,E=“H”DDRAM数据读到DB7∽DB0
*/

void WaitBusy(void)          //等待12864的忙状态结束的函数。
{
     //把所有引脚定义为输出。
        u8 lcdtemp = 0;
        u16 timecnt;
        LCD12864_Data_State(GPIO_Mode_IN_FLOATING);
    LCD_DI_L();
    LCD_RW_H();
    LCD_EN_H();
        timecnt=0;
    do                       //判忙
    {
        LCD_EN_H();
               lcdtemp = 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DATA_Pin[0].IoPort,LCD_DATA_Pin[0].Pin_No);
                //delay_us(1);
               LCD_EN_L();
        timecnt++;
    }
        while(lcdtemp==1);//这里以后要加上超时操作
    LCD_EN_L();
        LCD12864_Data_State(GPIO_Mode_Out_PP);
}

/*******************************************
函数名称:Write_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Cmd(u8 cmd)
{

    WaitBusy();

        LCD_RW_L();
        LCD_EN_H();
    LCD_DI_L();

        LCD_WriteData(cmd);
        delay_us(20);
    LCD_EN_L();
        delay_us(1);
}
/*******************************************
函数名称:Write_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dat--显示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Data(u8 dat)
{
    WaitBusy();

    LCD_DI_H();
    LCD_RW_L();
    LCD_EN_H();
        LCD_WriteData(dat);

        delay_us(20);
    LCD_EN_L();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_Lcd(void)
{
    LCD12864_Data_State(GPIO_Mode_Out_PP); //液晶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
    LCD_CSA_H();

    //复位
        LCD_RS_L() ;
        delay_ms(20);
        LCD_RS_H();

   // Delay_Nms(50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ms(1);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ms(1);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delay_ms(1);

        Write_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_ms(1);

    Write_Cmd(0x01);//Clear DDRAM and set DDRAM address to AC
    Delay_Nms(15);//> 10ms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_ms(1);

}

/*******************************************
函数名称:Clear_GDRAM
功    能:清除液晶GDRAM中的随机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r_GDRAM(void)
{
    u8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函数名称:Draw_TX
功    能:显示一个8*16大小的图形
参    数:Yaddr--Y地址
          Xaddr--X地址
          flash--是否要闪
          FangBai--是否要反白
          dp--指向图形数据存放地址的指针
          横向高点8位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TX8x16(u8 Yaddr,u8 Xaddr,const u8 * dp)
{
    u8 j;
    u8 k=0;
    u8 data;
   // Write_Cmd(0x01);  //清屏,只能清除DDRAM
    Write_Cmd(0x34);  //使用扩展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for(j=0;j<16;j++)
    {
            Write_Cmd(Yaddr++);           //Y地址
        Write_Cmd(Xaddr);//X地址
        data=dp[k++];
              Write_Data(data);
                //data=dp[k++];
              //Write_Data(data);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模式
}

//取反白
void Draw_TX8x16F(u8 Yaddr,u8 Xaddr,const u8 * dp)
{
    u8 j;
    u8 k=0;
    u8 data;
   // Write_Cmd(0x01);  //清屏,只能清除DDRAM
    Write_Cmd(0x34);  //使用扩展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for(j=0;j<16;j++)
    {
            Write_Cmd(Yaddr++);           //Y地址
        Write_Cmd(Xaddr);//X地址
        data=~dp[k++];
              Write_Data(data);
                //data=~dp[k++];
              //Write_Data(data);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模式
}

函数名称:Draw_TX
功    能:显示一个16*16大小的图形
参    数:Yaddr--Y地址
          Xaddr--X地址
          flash--是否要闪
          FangBai--是否要反白
          dp--指向图形数据存放地址的指针
          横向高点8位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TX16x16(u8 Yaddr,u8 Xaddr,const u8 * dp)
{
    u8 j;
    u8 k=0;
    u8 data;
   // Write_Cmd(0x01);  //清屏,只能清除DDRAM
    Write_Cmd(0x34);  //使用扩展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for(j=0;j<16;j++)
    {
                Write_Cmd(Yaddr++);    //Y地址
                Write_Cmd(Xaddr);//X地址
        data=dp[k++];
              Write_Data(data);
                data=dp[k++];
              Write_Data(data);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模式
}

//取反白
void Draw_TX16x16F(u8 Yaddr,u8 Xaddr,const u8 * dp)
{
    u8 j;
    u8 k=0;
    u8 data;
   // Write_Cmd(0x01);  //清屏,只能清除DDRAM
    Write_Cmd(0x34);  //使用扩展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for(j=0;j<16;j++)
    {
            Write_Cmd(Yaddr++);           //Y地址
        Write_Cmd(Xaddr);//X地址
        data=~dp[k++];
              Write_Data(data);
                data=~dp[k++];
              Write_Data(data);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模式
}

//---------------------------------------------
//最多显示八个中文汉字
//---------------------------------------------
u8 uartprintf(u8 x,u8 y,u8 * str,u8 flash)
{
        register u8 ch1;
        register u8 ch2;
        register u16 ch16;
        register u16 index;//所在的位置
        u8 hanziBuf[32];//汉字缓存
        u8 AssiiBuf1[16];//ASSIIC缓存
        u8 AssiiBuf2[16];//ASSIIC缓存
        static u8 Youflag=0;
        static u8 LastData=0;
        register u8 Posx,Posy;
        u8 i;
        u8 j,k;

    if(x>3) return 0;
        if(y>7) return 0;
        switch(x)
        {
       case 0:
         Posy=0x80;
                 Posx=0x80+y;
                 break;
           case 1:
                    Posy=0x90;
                 Posx=0x90+y;
                    break;
           case 2:
         Posy=0x80;
                 Posx=0x88+y;
                 break;
           case 3:
         Posy=0x90;
                 Posx=0x98+y;
                 break;
            default:
                        Posy=0x80;
                        Posx=0x80+y;
                        break;
        }

        Youflag=0;
        for(;;str++)
        {
                ch1=*str;
                if(ch1==0)break;
                if(ch1<0x80)
                {

                        //point=chardot+((u16)(ch1-0x20)<<4);
                        if(Youflag==0)
                        {
                Youflag=1;
                                LastData=ch1;
                                index=(ch1-0x20)*16;
                                memcpy(AssiiBuf1,&chardot[index],sizeof(AssiiBuf1));
                                if(flash&Flash_**)        Draw_TX8x16(Posy,Posx,AssiiBuf1);
                                else                                 Draw_TX8x16F(Posy,Posx,AssiiBuf1);
                        }else
                        {

                Youflag=0;
                                //把连个字母的字模拼接成16x16

                                index=(LastData-0x20)*16;
                                memcpy(AssiiBuf1,&chardot[index],sizeof(AssiiBuf1));

                                index=(ch1-0x20)*16;
                                memcpy(AssiiBuf2,&chardot[index],sizeof(AssiiBuf2));

                j=0;k=0;
                                for(i=0;i<32;i++)
                                {
                   if(i&0x01)
                           {
                        hanziBuf[i]=AssiiBuf2[j]; j++;
                                    }
                                   else
                                           {
                         hanziBuf[i]=AssiiBuf1[k]; k++;
                                    }
                                }

                                if(flash&Flash_**)        Draw_TX16x16(Posy,Posx,hanziBuf);
                            else                                 Draw_TX16x16F(Posy,Posx,hanziBuf);

                                Posx++;
                        }

                }
                else
                {
                    if(Youflag==1)
                    {
                 Youflag=0;
                                 Posx++;
                        }

                        str++;
                        ch2=*str;
                        ch16=((u16)ch1<<8)|(u16)ch2;
            index=HanZiIndex(ch16);
                        index=index*32;//计算出真正的偏移
                        memcpy(hanziBuf,&hzdot[index],sizeof(hanziBuf));

                        if(flash&Flash_**)        Draw_TX16x16(Posx,Posy,hanziBuf);
                        else                                 Draw_TX16x16F(Posx,Posy,hanziBuf);
                        Posx++;
                        //Posy++;
                }
        }
        return y;
}

楼主:
下面是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u8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RCC_Configuration();
    LCD_GPIOInit();
        Ini_Lcd();
        //InitDis();
        Clear_GDRAM();
        Flash_**=0;
        while(1)
        {
                Clear_GDRAM();//清屏
                uartprintf(0,0,"RRRRRRng",0);
                uartprintf(1,0,"tiantianshang",0);
                uartprintf(2,0,"BBBBadf",0);
                uartprintf(3,0,"AAAAAadf",0);
                delay_ms(1000);
        }
}

楼主:
有没有人啊,自己帮自己顶

网友A:
1、提高刷新频率
2、看下是否多加了清屏指令
3、放定时器刷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啊,自己帮自己顶

屏的驱动芯片什么型号,7290速度不行,ST7565 K0108可以

网友C:
加下中断试试,在中断例刷新

网友D:
是不是有一阵子清屏了(通常会延时若干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一阵子清屏了(通常会延时若干毫秒)?

我延时了1S函数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下中断试试,在中断例刷新

不解请大神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驱动芯片什么型号,7290速度不行,ST7565 K0108可以

对是7920我用图片的方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提高刷新频率
2、看下是否多加了清屏指令
3、放定时器刷新

1提高了还就显示不清楚了
2.我在重画的时候是清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7920我用图片的方式做

那还是不要纠结了,指令速度跟不上,换屏吧。显示字库里的字符或者汉字还行,如果是靠打点程序显示,不要要求太高,你根据指令执行速度,计算下写一屏数据需要多长时间就知道了。指令延时短了直接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不要纠结了,指令速度跟不上,换屏吧。显示字库里的字符或者汉字还行,如果是靠打点程序显示,不要 ...

应该可以吧,如果不用图片方式就不能白反

网友D:
ST7920用图片显示的话,我也测试过。
你往里面发送数据的时候,显示不会改变。发送数据结束,再用那个扩展指令(无需任何延时),按理不会出现闪烁。

如果没有硬件原因,闪烁的原因应该就是显示过程中出现过若干毫秒的“空白”。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MCU。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解请大神详解

把屏幕显示放到中断里面,或者加操作系统管理。

网友E:
不要听他们的,他们基本上没有玩过液晶,12864是静态显示,刷新一次就行了,不是数码管需要一直刷新!看看你自己的程序,刚刚显示就清屏,超快的速度清,你这样子不闪烁才怪呢?你延时1s就是1s清一次,你延时10s就不会闪烁了,因为10s清一次。

while(1)
        {
                Clear_GDRAM();//清屏
                uartprintf(0,0,"RRRRRRng",0);
                uartprintf(1,0,"tiantianshang",0);
                uartprintf(2,0,"BBBBadf",0);
                uartprintf(3,0,"AAAAAadf",0);
                delay_ms(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MCU。

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听他们的,他们基本上没有玩过液晶,12864是静态显示,刷新一次就行了,不是数码管需要一直刷新! ...

现在就是感觉清屏时间有点久和画图时间有点长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感觉清屏时间有点久和画图时间有点长

“”画图时间有点长“”

有多长?

网友G:
一言不合就上代码

网友H:
不需要频繁清屏,需要改变显示内容的地方更新显示内容就行了,不改变内容的地方就别动

网友I:
了解12864的参数,是否需要清屏

网友J:
闪烁是因为你清屏了。
要想不闪烁,就用双缓冲。

网友J:
另外,再教你正确贴代码的方式 。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string.h>

#include <asm/addrspace.h>
#include <asm/fw/myloader/myloader.h>

#define SYS_PARAMS_ADDR                KSEG1ADDR(0x80000800)
#define BOARD_PARAMS_ADDR        KSEG1ADDR(0x80000A00)
#define PART_TABLE_ADDR                KSEG1ADDR(0x80000C00)
#define BOOT_PARAMS_ADDR        KSEG1ADDR(0x80000E00)

static struct myloader_info myloader_info __initdata;
static int myloader_found __initdata;

struct myloader_info * __init myloader_get_info(void)
{
        struct mylo_system_params *sysp;
        struct mylo_board_params *boardp;
        struct mylo_partition_table *parts;

        if (myloader_found)
                return &myloader_info;

        sysp = (struct mylo_system_params *)(SYS_PARAMS_ADDR);
        boardp = (struct mylo_board_params *)(BOARD_PARAMS_ADDR);
        parts = (struct mylo_partition_table *)(PART_TABLE_ADDR);

        printk(KERN_DEBUG "MyLoader: sysp=%08x, boardp=%08x, parts=%08x\n",
                sysp->magic, boardp->magic, parts->magic);

        /* Check for some magic numbers */
        if (sysp->magic != MYLO_MAGIC_SYS_PARAMS ||
            boardp->magic != MYLO_MAGIC_BOARD_PARAMS ||
            le32_to_cpu(parts->magic) != MYLO_MAGIC_PARTITIONS)
                return NULL;

        printk(KERN_DEBUG "MyLoader: id=%04x:%04x, sub_id=%04x:%04x\n",
                sysp->vid, sysp->did, sysp->svid, sysp->sdid);

        myloader_info.vid = sysp->vid;
        myloader_info.did = sysp->did;
        myloader_info.svid = sysp->svid;
        myloader_info.sdid = sysp->sdid;

        memcpy(myloader_info.macs, boardp->addr, sizeof(myloader_info.macs));

        myloader_found = 1;

        return &myloader_info;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再教你正确贴代码的方式 。

怎么贴代码的

楼主:
知道原因了,改天有空上来更新给大家

网友K:
相同的部分用位图填充,只画需要更新的点。12864带锁存,有数据保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相同的部分用位图填充,只画需要更新的点。12864带锁存,有数据保持能力。 ...

不行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L(2018-08-28):
引用 网友D:
ST7920用图片显示的话,我也测试过。
你往里面发送数据的时候,显示不会改变。发送数据结束,再用那个扩展指 ...

    绘图功能扩展指令频繁开关,比如在一个函数里面开了0X34 ,函数结束又恢复0x30,这样绘图会闪

网友M:
清屏再写是会闪的,建议直接写或先在缓冲区操作,最后将缓冲区直接写到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