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三相有感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7-11-28):
谁能给点三相有感无刷直流电机的资料啊,做出来需要手转动一下,换了个57直流无刷有感电机也是一样的,多半是程序问题,可不知道出错在哪里。。。。。求大神科普下

楼主:
main函数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PWM.h"

void Motor_Turn_Config(uint16_t arr);                //µç»úת¶¯Æô¶¯ÏàÐòÉèÖÃ
void Motor_TurnON(uint16_t arr);           //µç»úÆô¶¯
int Motor_TurnON_flag=1;
uint16_t    Hall_Input_Data=0;
int main(void)
{
//  delay_init();
  LED_Init();
  USART1_Init();
//        TIM3_Int_Init(239,29);
        TIM3_PWM_Init(239, 19);
        TIM15_PWM_Init(239,9);
//        Motor_TurnON(100);
  while (Motor_TurnON_flag)
  {
                //USART_SendData(USART1,Hall_Input_Data);

                Motor_Turn_Config(239);
  }
}
void Motor_Turn_Config(uint16_t arr)
{
        Hall_Input_Data=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3) << 1)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1)<<2 );
        switch(Hall_Input_Data)
  {
                case 2:
                        TIM_SetCompare2(TIM3,arr);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2);

            break;
    case 3:
            TIM_SetCompare2(TIM3,arr);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3);

            break;
    case 1: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arr);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3);

            break;
    case 5: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arr);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1);

            break;
    case 4: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arr);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1);

            break;
    case 6: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arr);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2);

            break;
    default: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                                                TIM_SetCompare2(TIM3,0);
//                                                TIM_SetCompare3(TIM3,0);
//                                                TIM_SetCompare4(TIM3,0);
                                                break;
        }

}

void Motor_TurnON(uint16_t arr)
{
        Hall_Input_Data=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3) << 1)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1)<<2 );
        switch(Hall_Input_Data)
  {
                case 2:
                        TIM_SetCompare2(TIM3,arr);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2);
            break;
    case 3:
            TIM_SetCompare2(TIM3,arr);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3);
            break;
    case 1: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arr);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3);
            break;
    case 5: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arr);
                                                TIM_SetCompare4(TIM3,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1);
            break;
    case 4: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arr);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1);
            break;
    case 6: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arr);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2);
            break;
    default: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Î»ÏÂÇűÛ
//                                                TIM_SetCompare2(TIM3,0);
//                                                TIM_SetCompare3(TIM3,0);
//                                                TIM_SetCompare4(TIM3,0);
                                                break;
        }
}

网友A:
是不是启动堵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