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泄漏气体种类的检测

楼主(2017-11-28):
请问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测出泄漏气体的种类?

网友A:
有针对不同气体的传感器,如果泄露气体包含多种成分的话,就需要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太广了,要看传感器的原理了,要做到区分多种气体的传感器还没有

网友C:
像现在有的燃气浓度传感器,燃气泄露感应传感器,好多都是单一种类的气体检测,没有多重检测的

网友D:
虽然气敏传感器都有其特异性,但这种特异性无法准确区分气体的具体种类,所以楼主的想法不现实。

网友E:
单一检测的比较多,楼主找找看有没有几种传感器集成到一起的

网友F:
楼主泄漏的是什么气体,主要是什么成分

网友G:
需要各种气体传感器。

网友G:
以前我用过一氧化碳、甲烷传感器。

网友H:
得上气相色谱+质谱了吧。。。 不过就不是传感器那么简单了

网友I(2018-06-28):
泄露类的一般是易燃易爆气体,或者叫可燃气,以甲烷为例,一般是催化燃烧式的,也有有毒气,比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等,我们是NEMOTO气体国内代理,提供技术支持。这是一氧化碳的检测电路图
这是可燃气(甲烷检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