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外部中断触发电压问题

楼主(2017-11-28):
在用msp430的外部中断,遇到3.0伏的上升延电压时不能进入中断,而3.3V的电压就可以进入中断,请问必须是3.3V么?
信号是9V的,通过3.6k和6.8k的电阻分压,产生一个大约3.0V的上升沿电平。这样可以不?

网友A:
没有这样操作过,不建议你这样用,可以就像你这样分压进行ADC采样来判断

网友B:
咋觉得是IO口没配置好呢,门限电平不可能那么高吧

网友C:
3.3V的电压就可以进入中断,这个3.3V是怎么出来的,是电阻分压吗

网友D:
同样的测试方法,只改变分压情况。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E:
信号大于高电平电压就可以,我曾经用2.5V也能产生中断

网友F:
门限电平有这么高?

网友G:
门限电压 0.7VCC=0.7*3.3=2.31,因此3v完全可以中断的。9V的信号中断最好的办法是使用MOS管隔离一下电平。推荐2N7002或者2N7000一个是表贴,一个是直插的器件。

网友H:
电压信号不用达到3,3v

网友I:
推荐使用转换芯片。

网友J:
一般在2V以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K:
电压是否共地了

网友L:
楼主怎么不使用转换芯片呢

网友M:
应该是楼主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N:
测量IO的电平信号了吗

网友O:
没有这样做过,可以串电阻试试。

网友P:
这个的电压测量是多大的?

网友Q:
3V的电压可以产生中断信号

网友H:
可能楼主的电压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I:
或者使用三极管试试。

网友J:
达到3V的电平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可能电压信号有问题。

网友L:
把高电平转换低电平。

网友M:
外部中断需要的是IO的电平。

网友O:
不能驱动IO产生中断信号吗

网友P:
上升电压的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Q:
你的低电平信号是多大?

网友N:
可能你的IO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