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菜鸟请教一下BJT基本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11-28):
请教一下,共射极放大电路,共基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这三种放大电路增益有什么特点。老师讲过有一个的电压增益是小于约等于1的。。请问是共射极放大电路吗,我知道它是电压跟随器,所以这样推出来的

网友A:
“老师讲过有一个的电压增益是小于约等于1的。。请问是共射极放大电路吗”
不是。

网友A:
“我知道它是电压跟随器,所以这样推出来的”
电压跟随器是共集电极电路。

网友A:
“请教一下,共射极放大电路,共基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这三种放大电路增益有什么特点”

看看课本,全有了。

楼主:
OK。。我记错了。电压跟随器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楼主:
那就对了,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电压增益是小于约等于1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对了,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电压增益是小于约等于1吧

我在4楼已经说过:“看看课本,全有了。”
比发帖问还快。

网友B:
什么叫共?就是输入回路与输出回路共同流过的那个电极。不要背,要理解字面的意思。多做题及多看电路。增加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