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出错

楼主(2017-11-28):
使用CCS3.3进行编译却一直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很多种不同的.lib文件还是不行,这几种变量已经在globalvariaties.h中定义,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管这几个变量在哪里定义了,你要把定义的那个头文件包含到引用这几个变量的文件里面

网友B:
自己定义的Ur等变量,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C:
DSP28_DefaultIsr.c 里面要包含你定义的变量的头文件

网友D:
变量定义在哪里,忘了吗

网友E:
先把错误解决了,没准警告就没了

网友F:
语法问题

网友F:
看一下添加的文件     或搜索的路径

网友F:
在工程属性下看看

网友G:
这个错误提示有的符号未定义。

网友H:
先确保你的例程所在目录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网友I:
添加rts2800_ml.lib 文件

网友J:
需重新配一下,或直接调用ti例程

网友K:
查看它的路径以及IDE配置

网友L:
直接在include Option 中添加路径

网友M:
忘记添加lib库文件了吧

网友N:
在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试试

网友O:
这个错误是没有加库文件

网友P:
在 ccs 软件的工程下的 Libraries 的问题

网友G:
把出现问题的符号在程序里搜索一遍,看是否未定义。

网友H:
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I:
,主要是把工程下面的properies选项下的文件配置好

网友J:
库文件路径包含以及IDE设置的问题

网友K:
里面的库的路径包含进去

网友L:
在工程属性include Option中添加文件夹

网友M:
要右键点击libraries选择add file to project

网友N:
在properties->CCS build->C6000 linker->file search path中添加csl lib

网友O:
可以 project view 右键加入,也可以在 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libraries 中加 入

网友P:
只要在 option 里面包含就可以了, 不需要单独再往里面加了, 就好像 C 语言里写头文件一样

网友Q:
配置问题引起的,还有就是头文件的引用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