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电压启动瞬间跌落

楼主(2017-11-28):
开关电源一直通电,那么A板MCU可以正常工作,一直检测启动按钮状态,当按下按钮后,MCU GPIO输出,使能光耦信号,触发B板的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后,将开关电源的24V连到B板上的电源模块上,那么后续的电路将正常工作。
B板的电源模块使用的是LM2576-12,LM2576-5.单独工作测量电压正常。
现在问题是当我按下按钮后,有时继电器能触发正常工作。有时继电器吸合一下又断掉,原因是A板的电压在启动瞬间跌落,MCU复位,造成GPIO信号复位。使用示波器测量下来电压最低能跌落到1.6V左右。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LM2576启动瞬间电流会较大,影响开关电源的24V的输出。

网友A:
两块板子的24V电源输入端有电容吗,选的多大容量,很可能是偏小了

网友B:
MCU的电源也需要一个几十到上百uF的电容

网友C:
此现像显然是继电器闭合时图中标注“电源模块”的两个开关电源启动造成的。

网友D:
在A板和B板24V输入端均应有足够大的电解电容,以供A板和B板瞬时用电。
必要时,考虑A板和B板用两个单独的24V电源供电。

网友E:
由24V跌到1.6V,跌的也够大的啊!1.6V时的持续时间有多长?

网友F:
一般电源在突然加上负载时,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变化。或者电源限流了。
解决办法:24V处加上电容、或,加大24V供电电源的容量

网友G:
检查电路,看有什么不正常的潜连接导致负荷大增

网友H:
如果你保证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正常,那么要看是否满足你的负载。电源的选用,跟你这个系统的功耗有关,负载过载(有可能是继电器吸合瞬间)

网友I:
这个主要是依赖于继电器的设计的

网友J:
应该是启动瞬间电源模块的负载太大,24V电源带不起来。可以在24V输入端加大电容,也可以在电源模块24V输入那里加软启动,增加上电时间,减小上电瞬间的电流

网友K:
这个估计是电路中有瞬态保护器件的

网友L:
估计是某处有短路或者有虚焊的

网友M:
是这个电源的模块选择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