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分享大集结 基于STM32F072的色彩构成原理演示仪

楼主(2017-11-28):
基本介绍:
我们生活在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要展示色彩的构成原理,借助一个演示装置是一个十分自然的想法。那该如何来设计色彩构成原理演示仪呢?
它主要涉及以下的问题:
1)要有RGB类的发光器件,以便通过红、绿、蓝三基色来合成不同的色彩以供演示。
2)要能便捷的调节三基色的比例构成。
3)要具有一定的语音解说功能,以便指导装置的使用。
4)具有小巧的体积,以便于携带和使用。
5)避免采用电池供电方式,以利于环保。

思路说明:
基于上述的综合分析,这里选取STM32F072开发板作为处理的核心,它不但能提供设计所需要的运算处理能力,且在尺寸规格上也较为适宜。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开发板上载有感应器件,可以滑动的方式快速设置参数,而非按键那样一个个地键入数字,从而能有效地提升响应性。
为了能实时性地演示色彩的合成效果,这里选取TFT彩色液晶屏作为显示器件,在配备小字库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中文界面显示。
由于该色彩演示仪是供教学演示使用,为增强其演示效果,特为它配备了语音讲解功能。为了简化设计的复杂度,这里直接引用了MP3语音播放模块,并将播放的语音信息存放到mini SD卡中,因而在播放信息量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此外,该语音播放模块具有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是简单的I/O控制方式,另一种则是使用串行通讯方式,故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也利于在其它应用方面做进一步的扩展。

设计思想:
在色彩学中有多种色彩模式,如RGB模式、CYMK模式、Lab模式等。其中CYMK模式是用于印刷领域的,它符合我们日常的调色常识,如使用红色与黄色相调和,则可以调和成橙色,使用蓝色与黄色相调和,则可以产生绿色,若将红绿蓝三色混合到一起则是黑色,由于这样产生的黑色并不完全符合印刷的需要,故又单独增添了符合要求的黑色并以K来表示。对于RGB模式则不然,它适于显示屏之类的发光体,它在色彩合成方面则是基于色彩的三基色原理,即红色与蓝色相叠加会形成粉色,而红色与绿色相叠加,则会形成黄色,当红绿蓝三色混合后则是白色,当红绿蓝色都不含有时就是黑色。故二者中一个是符合减色原理,另一个则是符合加色原理。
因此在显示色彩合成效果时,我们选取TFT彩色液晶屏即可满足要求,其合成色彩的原理便是按RGB色彩模式。为了达到明显的演示效果,特在演示界面设置了RGB的色彩样本框及色彩合成样本框,以便实时地观察不同色彩成分的显示效果和作用。

原理图:
演示仪由色彩显示、语音播放、滑动输入及USB供电等模块组成,详见图1所示,其实物图则如图2所示。
图1  演示仪基本构成图

图2 实物构成图

功能实现:
在功能实现方面主要涉及界面的规划及程序设计这两部分,其中界面的规划会影响到使用时的方便性,而程序设计则直接关系到功能的实现。

1.界面规划
在界面规划上,主要涉及主界面和演示界面。主界面的作用在于介绍该设计的性能及环境配置,演示界面的作用则在于突出设计用途和功效。主界面如图3所示,演示界面则见图4。
图3 主界面

图4 演示界面

2.程序代码

为了节省GPIO资源,所以选取了TFT串口显示屏,它与STM32F072的连接关系如下:
CS   --PB.4
SCK  --PB.3
SDI  --PB.2
DC   --PB.6
REST --PB.5

为控制各引脚的高低电平输出,其定义语句如下:
#define LCD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GPIO_PIN_SET);
#define LCD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SCK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GPIO_PIN_SET);
#define LCD_SCK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SDI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2,GPIO_PIN_SET);
#define LCD_SDI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DC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SET);
#define LCD_DC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REST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GPIO_PIN_SET);
#define LCD_REST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TFT显示屏的引脚配置函数如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由于感应板的数值范围与色彩的表现空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故在色彩显示时需要进行相应的变换处理以形成16位的565色彩格式。

色彩随动显示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ProcessSensors(void)
{
  if ((MyLinRots[0].p_Data->StateId == TSL_STATEID_DETECT) ||(MyLinRots[0].p_Data->StateId == TSL_STATEID_DEB_RELEASE_DETECT))
  {
       //读取感应器件的数据
        dat=MyLinRots[0].p_Data->Position;
        if(k==0)
        {
        //实现红色分量的样本色
                R=dat;
                LCD_ShowString(10,40,32,16,16,"R:");
                LCD_ShowNum(40,40,R*2+1,3,16);
                LCD_ShowString(80,40,32,16,16,"->");
                R=R/4<<11;//色彩值处理
                LCD_Fill(180,40,220,80,R);
          }
          if(k==1)
          {
          //显示绿色分量的样本色
                G=dat;
                LCD_ShowString(10,100,32,16,16,"G:");
                LCD_ShowNum(40,100,G*2+1,3,16);
                G=G/2<<5;        //色彩值处理
                LCD_Fill(180,100,220,140,G);
           }
           if(k==2)
           {
            //显示蓝色分量的样本色
                B=dat;
                LCD_ShowString(10,160,32,16,16,"B:");
                LCD_ShowNum(40,160,B*2+1,3,16);
                B=B/4;     //色彩值处理
                LCD_Fill(180,160,220,200,B);
            }
           //显示色彩分量叠加后的样本色
                LCD_ShowString(10,220,48,16,16,"Color:");
                LCD_Fill(180,220,220,260,R+G+B);
  }
}

  利用板载用户键切换RGB色彩对象的程序如下:
  while(BSP_PB_GetState(BUTTON_USER) != GPIO_PIN_SET)
  {
    /* Execute STMTouch Driver state machine */
    if (TSL_user_Action() == TSL_STATUS_OK)
    {
      ProcessSensors(); // Execute sensors related tasks
    }
  }
        // 切换色彩对象
        k++;
        if(k>=3) k=0;  //实现色彩对象轮回
        if(k==0)
        {
        //  指示当前操作对象为红色
                LCD_ShowString(80,40,32,16,16,"->");
                LCD_Fill(80,160,120,180,WHITE);
        }
       if(k==1)
       {
        //  指示当前操作对象为绿色
                LCD_ShowString(80,100,32,16,16,"->");
                LCD_Fill(80,40,120,80,WHITE);
       }
       if(k==2)
       {
       //  指示当前操作对象为蓝色
            LCD_ShowString(80,160,32,16,16,"->");
            LCD_Fill(80,100,120,120,WHITE);
        }
  // 等待用户键释放
  while(BSP_PB_GetState(BUTTON_USER) != GPIO_PIN_RESET)
  {
  }

MP3语音模块控制程序:
语音播放部分主要是通过MP3播放模块来实现,这样有利于节省MCU资源并可形成并行处理关系。为节省连线,可以采用通讯方式来控制MP3播放模块。MP3播放模块的引脚功能如图5所示。

图5  MP3播放模块引脚图

其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Rx   --PA.09
Tx   --PA.10
BUSY --PD3

对串口通讯的设置如下:
      /* UART configured as follows:
      - Word Length = 8 Bits
      - Stop Bit = One Stop bit
      - Parity = None
      - BaudRate = 9600 baud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播放指令被存放在数组中,的内容如下:
unsigned char play_cmd [10] = { 0X7E, 0xFF, 0x06, 0X0D, 00, 00, 00, 0xFE, 0xee, 0XEF};

使用播放指令的语句为: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play_cmd, 10, 5000);

串口通讯的测试界面如图6所示。
图6  通讯测试界面

使用方法:
在接通电源后,首先启动主界面的显示,随后即由扬声器播放出该演示仪的功能介绍及操作方法。伴随语音的讲解,显示界面也自动进入演示界面。
在演示界面下,可依据RGB的顺序来设置色彩的比例构成,并在对应的色彩样本框中指示色彩的效果。由于引入了感应板来设置色彩比例参数,故在参数设置时要比按键方式更便捷,且色彩随动效果更更快、更流畅。在进行色彩的切换时,是使用开发板上的蓝色用户键,伴随色彩的选取会在对应色彩行显示出对应的提示符“->”,以便于识别和操作。

结束语
  尽管该设计的功能不是十分复杂,但所涉及的内容还是较为丰富的,既有基于TFT屏的字符、中文及色彩的显示,也有语音的存储和播放;特别是感应器件的所用,能够快速地对参数进行设置,极大地增强人机交互性能。此外,以该设计为基础能进一步拓展系统的功能。

网友A:
之前看过一个PWM的LED色彩控制。

网友B:
这个模块的音色如何?

网友C:
三原色光的原理。

网友D:
玩PS里面就有不同的颜色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的音色如何?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