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D文件的疑问

楼主(2017-11-28):
知道了MEMORY命令下,  给一些内存区域命名是用户自定义的,
但是SECTIONS命令下, 有些段名让我不明所以。
今天看了点关于程序段的段的知识,知道了.text ,.stack这些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我看了一些CMD文件,如F28335.CMD     SECTIONS下有IQmath,  IQmathTables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这些我就不怎么懂了。我知道这两个应该是做定点运算要用的吧,
但是放在这里有什么用呢?
还有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DMARAML4         : > RAML4,     PAGE = 1
   DMARAML5         : > RAML5,     PAGE = 1
   DMARAML6         : > RAML6,     PAGE = 1
   DMARAML7         : > RAML7,     PAGE = 1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这些段名又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网友A:
DMA只能访问RAM区块中的某些部分。具体是什么你可以在相关章节里面查找到。

网友B:
如果要用DMA搬运数据。就得定义这些段,并且把这些段指定到这个对应的RAM区域里面。然后再定义DMA存储数据的变量,例如数组等。到这个段里面。然后dma就能往这里面传数据了。

网友C:
可以参看DMA相关的sample。

网友D:
楼主说的是CMD文件,不是DMA哦

网友E:
section是对代码和数据根据他们的特点分类放在一起;memory是把分类完的代码和数据放到具体物理内存的位置。

网友F:
MEMORY

{

/* 省略不在此显示的代码 */

PAGE 0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1000

/* 省略不在此显示的代码 */

网友G:
CMD文件其实就是用户的“声明”

网友H:
CMD文件的资源清单用关键字“MEMORY”作为标识

网友I:
run= allocation(强制地址或存储空间名称)同>allocation:定义输出段将会在哪里

网友J:
已初始化的段:.text,.cinit,.const,.econst,.pinit和.switch.

网友K:
段被分为两个不同的组:初始化了的和没被初始化的

网友L:
2)MEMORY命令:描述系统实际的硬件资源
3)SECTIONS命令:描述“段”如何定位

网友M:
如果将DSP比成图书馆的话,那么我们的程序和数据相当于书籍,而cmd文件相当于书架。

网友N:
CMD文件里有两个基本的段:初始化段和非初始化段。初始化段包含代码和常数等必须在DSP上电之后有效的数。

网友O:
各种代码段以及段名,这些是需要用CMD文件来帮助CCS定位安排到DSP的地址

网友F:
段名是在这里定义的

网友G:
整个系统里的存储器资源。无论是DSP芯片自带的,还是用户外扩的,凡是可以使用的、需要用到的存储器和空间,用户都要一一声明出来

网友I:
楼主这个cmd文件写全了。

网友H:
SECTIONS,PAGE,包括花括号、冒号,都是关键字符。注意:SECTIONS字符是复数形式。在花括号内,每一行最左侧的“.vectors”、“.text”、“.cinit” 、“.bss”、“.stack”这些名称,包括小数点,都是TI默认的关键字符,只有“.extdata”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名称。另外,“VECS”、“PROG”、“SARAM”、“B0B1”、“ExtSRAM”必须是在MEMORY里声明过的资源名称。

网友J:
编译器生成的包含代码和数据的多个部分

网友K:
初始化的部分是由所有的代码,常量和初始化表组成的。

网友L:
.reset         复位中断向量表
.vectors       中断向量表
.data          已初始化数据,常数数据(比如对变量的初始化数据)
.pvecs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表
.ref           引用外部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名
.global        引用全局变量或函数
.space         定义要保留的空间
.def           定义变量,与#define功能相同
.end           段的结束标识
.sect          用户自定义的已初始化段
.asect         比.sect多了绝对地址定位功能,一般不用
.usect         用户自定义的未初始化段

网友N:
正常的地址空间都是能够在cmd找到的。

网友O:
楼主这些地址没有在cmd声明吗?

网友M:
如果没有cmd文件进行地址分配和规划的话,DSP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P:
IQmath,  IQmathTables这些应该都是具体的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