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7-11-28):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后芯片就烧了,然后输入开关电源显示3v左右(正常是7v)

网友A:
上电后芯片就烧了,然后输入开关电源显示3v左右(正常是7v)

楼主想问什么呢

网友B:
采用参考官方推荐设计电路,出现上电烧,不启动等,多半不是原理图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建议对照元件参数检查实际电路

网友D:
确保实际电路和参考设计一样,包括元件的参数。检查有没有焊接问题,短路,或者焊错什么的

网友E:
不焊芯片,开关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F:
下次上电之前先测测输入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G:
认真阅读datasheet,有些datasheet中在引脚定义那里就 明显的说明了,某某引脚要接个多大的电容什么的。这个一定要好好阅读,千万不可走马观花的看;
特别需要注意en引脚,fb引脚,这些的门限电压。。。。这个在datasheet中有说明;

网友H:
些电阻,电感的值在datasheet后面的部分,有说明怎么计算。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实际需要计算出具体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