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神指教怎样将20K的干扰信号滤除

楼主(2017-11-28):
用H桥做了一个逆变器,开关管频率20K,输出的交流电50HZ带有20K的高频干扰信号,求大神指教怎么滤除

是网上买的滤波器,客服说滤波范围10K~30M,示波器测试20K高频干扰依然存在。。。

网友A:
这个和你的功率有关,特别是电感,在大电流的时候感量会急剧下降的,滤波器要和功率相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的功率有关,特别是电感,在大电流的时候感量会急剧下降的,滤波器要和功率相匹配的 ...

我空载试的,还没加负载

网友B:
要定量
定性的问题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定量
定性的问题没有意义

尴尬了,学的浅,有问题都不知道怎么问了。。。

网友C:
问的问题没有问题,很明确。照片提供的滤波器是接在电源输入端使用的,不适合在输出端使用。输出端需要依据你的逆变器定制或自制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的问题没有问题,很明确。照片提供的滤波器是接在电源输入端使用的,不适合在输出端使用。输出端需要依据 ...

多谢指点,这几天的调试发现了不少问题,您说的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接下来准备自己做滤波器,调试发现前两位大师说的也对,同样的滤波电感电容同样大小的负载,在不同的输出电压下,用示波器看到的载波信号的幅度的确不一样,随着电压的升高,载波的幅度也会忽高忽低,现在我要做的是直流调压器,输出电压是在变化的,所以负载大小也不确定,这样滤波就麻烦了,是不是要做一串针对不同负载的滤波器串起来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定量
定性的问题没有意义

多谢指点,这几天调试发现的确是您说的那样,现在问题是我要做的是直流调压器,输出可变,负载也不确定,没办法定量,滤波就麻烦了,难道要做一串针对不同负载的滤波器串起来吗?还望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