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匠牛社区AM5728 USB测试

楼主(2017-11-28):
J14JN-mini5728USB叠层接口,上边为USB2.0接口,下边为USB3.0接口。
1 USB热插拔测试
2.0 U盘连接到USB2.0接口,热插拔信息如下图1所示:
          图1
3.0 U盘连接到USB3.0接口,热插拔信息如下图2所示:
         图
从图1可知USB 3-1成功挂载了一个3.91 GB2.0 U盘,挂载名是sda
U盘只有一个分区sda4
从图2可知USB 2-1成功挂载了一个15.5 GB3.0 U盘,挂载名是sdb
U盘只有一个分区sdb1
注意:U盘挂载名请以实际操作为准,U盘插拔顺序不同,挂载名称也会不同。
2 查看U盘挂载信息
root@am57xx-evm:~# df
        图
从图3可知:
2.0 U盘挂载目录是/run/media/sda4
3.0 U盘挂载目录是/run/media/sdb1
3 拷贝数据
JN-mini5728拷贝内核日志到2.0 U
root@am57xx-evm:~# dmesg > kernel_log
root@am57xx-evm:~# cp kernel_log /run/media/sdb1/.
root@am57xx-evm:~# sync
2.0 U盘拷贝数据到JN-mini5728家目录
root@am57xx-evm:~#cp -r /run/media/sda4/JiangNiu-demo /home/root
3.0 U盘拷贝数据到JN-mini5728家目录
root@am57xx-evm:~#cp -r /run/media/sdb1/JiangNiu-demo /home/root
4 卸载测试
root@am57xx-evm:~#umount /run/media/sda4
root@am57xx-evm:~#umount /run/media/sdb1

楼主(2018-01-09):
对不住了,重新发一遍吧

网友A:
开发板的资料怎么不能下载呢

@匠牛社区 :braver99@126.com,把原理图和PCB文件发给我吧,想参考下,谢谢。
可以下载的,您登陆匠牛社区官网,需要先注册一下就可以免费下载了,或者您加我微信我给您传一份(微信号yqq50390023),或您留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的资料怎么不能下载呢

您可以在匠牛社区官网上直接下载的,原理图和PCB文件都在“硬件资料包”中,登录就可以下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在匠牛社区官网上直接下载的,原理图和PCB文件都在“硬件资料包”中,登录就可以下载啦
...

PCB 只有封装库,没有找到PCB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在匠牛社区官网上直接下载的,原理图和PCB文件都在“硬件资料包”中,登录就可以下载啦
...

PCB 在哪个文件里,没有找,麻烦告知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在哪个文件里,没有找,麻烦告知下,谢谢

刚问了下,PCB只提供封装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下,PCB只提供封装库

想用你们的PCB做下参考也不行啊,我们不做开发板,不和你们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你们的PCB做下参考也不行啊,我们不做开发板,不和你们竞争

这是公司规定的,我这里也没有,真是对不住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下,PCB只提供封装库

再问下楼主有没有ZYNQ开发板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楼主有没有ZYNQ开发板的原理图?

抱歉,我们这里暂时没有ZYNQ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楼主有没有ZYNQ开发板的原理图?

加我微信吧yqq50390023,随时在线回复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我微信吧yqq50390023,随时在线回复您

您好,不好意思我早上通过好友的时候不小心点错地方了,回去找的时候找不到您的号了,能再加一次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