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AD 问题

楼主(2017-11-28):
2812 AD选择级联模式时怎么软件启动AD,是通过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这个语句吗?我用CpuTimer0定时采样,定时器中断程序

StopCpuTimer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复位序列发生器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进入定时器0一次,启动一次定时器中断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CpuTimer0Regs.TCR.bit.TRB=1;                        //重新装载定时器数值
        StartCpuTimer0();                                                //开定时器定时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1;                        //允许响应同组其他中断

在ADC中断程序里加入了调试程序段,采集256点后程序停止在调试程序段中的while(1)出,index值也为256,证明是进入ADC中断了,可是采样的256点是同样的值是为什么?!输入的为50Hz的0-2.5V的正弦波

调试程序段:

#if 1
        if(index>=256)
        {
                StopCpuTimer0();
                while(1);
        }
#endif

网友A:
同样数值,数值是多少?

网友B:
你这编译出错没  我的程序好像也是这个  编译不起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AdcRegs       ./source/main.obj
_CpuTimer0Regs ./source/DSP281x_CpuTimers.obj
_PieCtrlRegs   ./source/DSP281x_PieCtrl.obj
_PieVectTable  ./source/main.obj
_SysCtrlRegs   ./source/DSP281x_SysCtrl.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AD.out" not built

网友C:
AD的外部接口一直在采集,这个速度是根据你设置的ADC的时钟频率来决定的,而ADC的转化是你控制的,第一控制转化速度,第二控制转化顺序。

网友D:
启动应该是一个使能啊   不是你说的那个配置

网友E:
2812的AD是一个12位的,实际只有一个AD转换器

网友F:
这16个通道可以分为两个8通道的,也可以级联为一个16通道的。

网友G:
在配置完ADC后,要选择它的启动模式。

网友H: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 = 1;//使能AD的PIE级中断

网友H: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 = 1;

网友I:
这个数值一样就是采样数据一样。

网友J:
你的采样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K:
利用通用定时器T1的周期中断事件来启动AD转换。

网友L:
AD中断能够实现。

网友M:
软件启动: EvaRegs.GPTCONA.bit.T2TOADC =1

网友N:
只要往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写1就是软件启动了这个ADC。

网友G:
SEQ1 :软件立即启动 、EVA 的多种事件 外部引脚

网友E:
/*立即复位序列发生器为 CONV00 */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网友F:
当序列转换结束时,转换序列自动重复开始

网友H:
这个触发的是中断吗?

网友I:
是每次数据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N:
使用定时器也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M:
硬件启动:外部中断XINT2

网友L:
是数据每次都一样吗

网友K:
d采样的程序,采用中断

网友J:
可能采样频率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F:
ccs版本不同,头文件定义的符号也不同。

网友G:
看看你的库文件是否正确添加了

网友H:
你在project里面把有关的.c都添加进去

网友I:
没有定义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这编译出错没  我的程序好像也是这个  编译不起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 ...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