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谁会计算多路反馈有源滤波器的环路增益吗?

楼主(2017-11-28):
有谁会计算多路反馈有源滤波器的环路增益吗?我想算算伯德图,看看是不是相位裕量不够,麻烦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贴出原理图来看看?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涉及一个变压器……

建议:
1. LZ 的软件看起来不错,直接仿真画出波特图;
2. LZ 列出方程组,(用软件)帮你解方程。

楼主:
这个软件是TINA,我用他仿过伯德图看过,不过这样仿出来的也只是闭环增益,没办法判断系统稳定性,而且仿出来的伯德图好像不太对,有些地方看不明白,我想算算环路增益的伯德图,另外变压器对相位影响很大吗?我实际电路其实是两个差分信号,这是这个软件我还不知道怎么设置一个差分输入,所以才用了变压器结构,

网友A:
原理图:

s 域传递函数:

往下看 9# ……

网友A:
有个笔记供参考:

二阶模拟滤波器

网友B:
还是仿真更实际。楼主放大器在100KHz~100MHz范围内电压放大倍数为2.2. 放大器稳定。

网友A:
波特图:

对应于幅频特性 0 分贝处的频率及相位:

文档:
MFBFilter.c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仿真更实际。楼主放大器在100KHz~100MHz范围内电压放大倍数为2.2. 放大器稳定。 ...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呢,能发我一份吗?我也仿真看看,多谢!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今天自己好好看看,软件就在你推给我的那个帖子里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今天自己好好看看,软件就在你推给我的那个帖子里是吧。

没有软件,只有公式。

用 Excel 也可以画波特图,只是画起来稍微麻烦点。
如果是要写书/论文,可仿造教科书的模式:
列出电路方程如下:
(把方程组列出)

不难(其实也不容易)得出 s 域的传递函数如下:
(列出传递函数)

……

PS. 推导公式用的软件是 Mathematic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软件,只有公式。

用 Excel 也可以画波特图,只是画起来稍微麻烦点。

哈哈,不是写论文,是在调试板子,板子上的高通滤波器好像有问题,用软件测到噪声有较大波动,但是示波器测不到,只能靠算,看看是不是振荡了,不过加大这个高通滤波器的负载电阻,噪声就稳定了,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振荡,但是加大电阻,输出电压又变小了,暂时也没想到什么折衷的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啥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软件,只有公式。

用 Excel 也可以画波特图,只是画起来稍微麻烦点。

另外,还想问一下,你画电路的那个软件是仿真软件吗?还是其他什么软件?另外我看了一下你给我的计算过程,好像还是计算的闭环增益,你知道怎么算MFP的环路增益吗?这里的环路增益是指断开输入信号与反馈及输入的连接点处的信号的比,但是由于这里是多反馈结构,两路反馈,我不太清楚该和哪条反馈路径上的信号进行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写论文,是在调试板子,板子上的高通滤波器好像有问题,用软件测到噪声有较大波动,但是示波器 ...

要判断是否振荡,可以做个 FFT 判断一下。

理论上 @gmchen 是行家,向他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一下,你画电路的那个软件是仿真软件吗?还是其他什么软件?另外我看了一下你给我的计算过程 ...

画电路的软件是大名鼎鼎的 MS PowerPoint

应该不需要计算你说的环路增益……
且等 @gmchen 的指导,然后确定下来该做什么。

关键是要清楚你想解决的问题:滤波器噪声亦或是源信号噪声。

楼主:
G大啥时候会回复啊,我现在就是想判断运放是不是会振荡,输入端的信号有电源噪声,但应该不会引起噪声波动

网友C:
谢谢Jack315的抬爱。
通常较少有人分析有源滤波器的开环增益,对于稳定性的分析大多是通过闭环传递函数进行的,其中Q值就是反映稳定性的,Q值越高则稳定性越差。题主的电路是个差分电路,分析的时候只要分析一半就可以了,得到的Q值大约是0.7,这个Q值应该是很稳定的。
但是问题不仅于此。上述分析是建立在运放是理想的前提下的,而实际运放并不是理想的。尤其是高通滤波器,因为实际运放都有频响的限制,所以运放的影响更甚。对这个电路进行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和开环输出电阻以后,这个电路在高频段的传递函数较为复杂,其幅频特性与运放的A0、GBP以及两个电容的容量有关,一个近似的结果是:此电路在高频段存在一个二阶极点,极点频率大致是运放的GBP除与运放开环输出电阻与电容构成的时间常数得到的商再开平方根。这个结果也得到了仿真与实验的证实。所以还是存在一定的自激风险的。

网友C:
要做开环分析也是可以的,同样只要做一半电路。
其实开环传递函数很好写的,下面的元件编号全部以6楼的图为准。将输入信号端VSN接地,断开运放的输出端,然后信号从VOP输入,从运放同相输出端输出,写出这一路的传递函数,就是开环传递函数。问题是再这一路传递函数中,除了三个电阻两个电容构成的网络外,还必须包含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这个传递函数只能从运放的datasheet上去找,TI给的datasheet中图22和图48是两种不同电源电压下的开环特性,可以看到大致是一个二极点系统,第一个极点在200Hz不到一点,第二个极点在100MHz(由相频特性判断)。

网友C:
还忘了一点,写开环传递函数的时候,不能忽略了运放的开环输出电阻。datasheet中有相应的图表的。不过由于这个输出电阻必须与反馈电路组合以后才会起作用,所以在写开环传递函数的时候一定要写在反馈回路中,就是要将它串联在反馈网络中,否则反映不了它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忘了一点,写开环传递函数的时候,不能忽略了运放的开环输出电阻。datasheet中有相应的图表的。不过由于 ...

运放的输出电阻大致多大,如何确定?

按 6 楼的图,在列方程时,这个输出电阻 Ro 是与 R2 串联吗?即用 Ro + R2 代替 R2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电阻大致多大,如何确定?

按 6 楼的图,在列方程时,这个输出电阻 Ro 是与 R2 串联吗?即用  ...

运放的输出电阻在datasheet图40上有,不过这个电阻与频率有关,考虑到自激最可能发生在高频端,可以用高频端的阻值,大概是100欧姆。这个电阻应该串联在运放输出与R2、C3并联点之间。实际上引起相移的就是电容C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输出电阻在datasheet图40上有,不过这个电阻与频率有关,考虑到自激最可能发生在高频端,可以用高频 ...

输出电阻是不是看这个图:

这是我看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Jack315的抬爱。
通常较少有人分析有源滤波器的开环增益,对于稳定性的分析大多是通过闭环传递函数进行 ...

G大你好,感谢你的解答, 看了你的解答以后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麻烦再指导一下!
1.考虑开环频率特性和开环输出电阻以后的理论分析过程是怎么分析的,能有具体的推导过程吗?或者推荐的资料吗?我想知道你给出的近似结果是怎么得出的,自激频点是怎么计算的,具体在哪个频点。
2.你说开环分析只做一半,那分析其中一半时,另外一半的电路是保持不变,只把输入短接到地,把输出断开,还是把另一半电路直接用地替代?
3.最后如果G大有时间,恳请G大大致写一下开环传递函数的推导过程,我不知道怎么把开环输出电阻,GBP,A0什么的加入到传递函数的推导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等效电路图。
请G大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大你好,感谢你的解答, 看了你的解答以后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麻烦再指导一下!
1.考虑开环频率特性 ...

推导公式我来,@gmchen 做指导,帮助检查分析结果。

需要些时间,耐心等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G大你好,感谢你的解答, 看了你的解答以后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麻烦再指导一下!
1.考虑开环频率特性 ...

LZ,说明几点:

1)“分析只做一半”,是因为“对地”对称,可以采用“镜像分析”(即所谓的“一半”)。

2)上面所谓的“开环传递函数”,应该是环路增益(T=AF),其中A是运放的开环增益,F是反馈系数。

3)此电路的反馈系数求解不难,而运放的开环增益却不是理想的一阶。

4)运放的输出阻抗可以与反馈回路合并,但由于其非线性,所以并不能简单的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阻是不是看这个图:

你那个是图16,应该看图14

网友C:
引用 楼主:
G大你好,感谢你的解答, 看了你的解答以后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麻烦再指导一下!
1.考虑开环频率特性 ...

整个开环传递函数(或者说环路增益)由反馈网络的电压传递函数与运放的开环电压传递函数确定。反馈网络的传递函数你不会不能写吧。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通过datasheet的开环增益图得到,应该是一个二阶低通的形式,即H(s)=A0/[(1+s/w1)(1+s/w2)],其中A0是低频放大倍数,由datasheet的开环增益图上可知是115dB左右,w1大约是2*pi*180,w2大约是2*pi*100*10^6。将这个H(s)与反馈网络的传递函数相乘就是了!注意将运放的输出电阻加入到反馈网络中,这个电阻是非线性的,作为工程估计,可以直接用高频状态下的电阻值代替。

网友C:
如果最后得到的伯德图中,出现相位余量不够甚至为负的情况,那么自激的频率就在幅频特性过零的频率附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整个开环传递函数(或者说环路增益)由反馈网络的电压传递函数与运放的开环电压传递函数确定。反馈网络的 ...

要写出传递函数需要掌握什么数学基础?《高等数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写出传递函数需要掌握什么数学基础?《高等数学》?

不仅需要《高等数学》,还需要《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因为其涉及到积分变换——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D:
严格来说,涉及到实际的运放则必然是个非线性问题。所以《信号与系统》之类的线性工具严格意义下就不再适用。

但是,由于相关实际系统通常是个弱非线性系统,所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可以用线性模型近似。故,《信号与系统》就有了其用武之地。

这里,若采用线性近似分析后,发现有可靠的稳定裕度的话,那么就可以判定其实际系统(非线性)基本上稳定。这是基于其弱非线性的前提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开环传递函数(或者说环路增益)由反馈网络的电压传递函数与运放的开环电压传递函数确定。反馈网络的 ...

G大,麻烦再指导下这个传输方程要怎么写,附图是我的计算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整个开环传递函数(或者说环路增益)由反馈网络的电压传递函数与运放的开环电压传递函数确定。反馈网络的 ...

含输出阻抗的电路如图所示:

其中 Ro 约为 100 欧姆……帮看下电路是否有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含输出阻抗的电路如图所示: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G大,麻烦再指导下这个传输方程要怎么写,附图是我的计算过程

开环传递函数,当然不能用虚短虚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G大,麻烦再指导下这个传输方程要怎么写,附图是我的计算过程

不需要列基尔霍夫方程的,直接用阻抗的串并联就可以了,最多应用一下星三角变换公式即可。
写出vn=F(vi),即F=vn/vi。然后F*H就是环路增益!其中H就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运放的开环增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列基尔霍夫方程的,直接用阻抗的串并联就可以了,最多应用一下星三角变换公式即可。
写出vn=F(vi), ...

这是考虑 THS4522 影响后的波特图:

没经验,不知道靠不靠谱。

这是计算过程文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考虑 THS4522 影响后的波特图:

输出应该在“运放内阻”之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输出应该在“运放内阻”之后。

谢过大侠指正……重新来过。
波特图:

这回看起来有点像了。

计算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列基尔霍夫方程的,直接用阻抗的串并联就可以了,最多应用一下星三角变换公式即可。
写出vn=F(vi), ...

G大,是这样吗?

网友A:
用其它运放做了个仿真:

与 39 楼的波特图对比,形状类似。
大致判断 39 楼的结果靠谱。

网友F: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参数GBW,不但影响中心频率,而且影响增益和相位,就造成实际运放搭建的电路参数与理想模式计算不一致。不同的GBW影响不同,GBW加入计算就有些复杂,。

网友C:
大致就是这样。不过由于运放参数的非线性,结果是一种估计而不是精确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过大侠指正……重新来过。
波特图:

说实在的,看到你的结果,尽管有所预料但还是小小的吃了一惊:在3MHz附近出现如此剧烈的相频变化是没有预料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看到你的结果,尽管有所预料但还是小小的吃了一惊:在3MHz附近出现如此剧烈的相频变化是没有预 ...

以前没玩过滤波器,更没有实际经验。
如果 39 楼的结果与实际相近,这个波特图意味着什么?
会有什么问题?大侠能否帮助解读一下?

网友G:
这么多大神

网友A:
这是不同输出阻抗 Ro 对应的波特图供参考:

图例:
Ro = 0.1
Ro = 1
Ro = 10
Ro = 100

网友A:
这是与拟合的输出阻抗 Ro (非线性电阻)对应的波特图供参考:

与 Ro = 100 欧姆相比,这个波特图应该与实际情况更近一步。

网友F:
    在另外一帖,gmchen问我公式是哪里来的。我是先用一般逻辑推理,然后设计电路仿真,再改动参数仿真验证,方法很低端。“笨鸟飞”,聪明鸟飞一圈就有虫吃,笨鸟要飞几圈才有收获,有时一无所得。水平低只能如此。

                 GBW对频率的影响
      下图理想模式中心频率fc1/6.28*0.006*√(0.3*9)=16.23MHzA=9/2*0.3=15
      如果运放的GBW>2fcA=2*16*15=480MHz,设选择GBW560MHz,则
      fc1/2pi√[(ReC+1/2piGBW)(RfC)]=1/6.28√[(0.3*0.006+1/6.28*560)(9*0.006)]=15MHz,低1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玩过滤波器,更没有实际经验。
如果 39 楼的结果与实际相近,这个波特图意味着什么?
会有什么问题 ...

关于这个多路反馈的高通滤波器,我以前做过一些实验和理论分析,有一个结论是:若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和输出电阻,其传递函数会出现一个二阶极点,在一个比较粗略的近似条件下,可以计算得到极点频率大致等于以下两个频率的比例中项:1、运放的GBP,2、运放输出电阻与反馈网络中电容构成的极点频率。这个运放的GBP大约是100MHz,输出电阻为100欧。反馈网络中的电容C1是22nF,所以极点频率大约是72kHz,两者的比例中项大约是2.7MHz。
这个结果与你的分析结果高度吻合(绿色特性曲线)。
这就可以解释所有的计算结果。
当输出电阻接近0时(蓝色曲线),不构成那个二阶极点,幅频特性在接近GBP时增益下降是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下降,不再满足深度负反馈条件。
当输出电阻增大后,闭环传递函数中出现二阶极点,二阶极点的幅频特性与Q值有关,在Q值较高情况下幅频特性会出现隆起(从你的分析看这个极点的Q值不低!),相频特性转移180度。
由于存在高Q值的二阶极点,使得整个滤波器有可能在这个频率附近自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与拟合的输出阻抗 Ro (非线性电阻)对应的波特图供参考:

49楼结果与48楼结果的比较。49楼用一个频变电阻来代替固定电阻,得到的极点频率比用100欧的高,可以定性地理解它:在用100欧输出电阻计算时得到的二阶极点频率只有3MHz左右,但是在此频率下运放的输出电阻远小于100欧,所以实际的极点频率应该大于3MHz.

网友H:
太费劲了!
想看传递函数直接用仿真软件,得到个表达式!对合元件赋值,就可画出这个表达式对应的波特图!
想看环路增益传递函数,有的软件是直接在环路内加一个直流电压源(直流电压设为零伏),交流仿真就可得到包括波特图在内的相关信息!

这些软件速度非常快,写论文必备!

网友H:
至于手工计算,以前多次演示直接观察电路图写结果的秒杀法!这种方法掌握了,LTI电路分析这块就算搞定了!精力就可转移到设计与综合这一大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一下,你画电路的那个软件是仿真软件吗?还是其他什么软件?另外我看了一下你给我的计算过程 ...

重新找资料学习了下:
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TI合集)
现在来尝试给出答案。

计算环路增益的原理图:

环路增益幅频特性曲线:

环路增益相频特性曲线:

图例:
环路增益
THS452x 开环增益

环路增益波特图:

图例:
幅频特性曲线
相频特性曲线

【结论】
相位裕量约为 67 度,大于 45 度。
多路反馈高通滤波器稳定。

文档:

网友F:
    我总觉得此电路的计算方法有多种。以下仿真推导出计算式,如果不靠谱,就不必理会。如果对讨论有正能量,那就很开心。先仿真理想模式
搭建fc=16MHz带通滤波器,Δf=5.8M(Q=fc/Δf=2.76)
电容经验取值C=Ce=Cf=0.01Rf=1/πΔfC=1/3.14*5.8*0.01=5.491K
Re=Rf/4Q²=5.491/4*2.76²=0.18K
A=Rf/2Re=5.491/2*0.18=15.25
fc=1/2πC√(ReRf)=1/6.28*0.01√(5.491*0.18)=15.94MHz

网友F:
*

搭建fc=16MHz带通滤波器,Δf=5.8(即Q=2.76),电路参数计算,
电路增益带宽积Afc=15*16=240,取GBW>2Afc,选择GBW=560MHz运放,
电容经验取值C=Ce=Cf=0.01,即Rf=1/πΔfC=1/3.14*5.8*0.01=5.49K
Re=Rf(GBW+3fc)/4GBWQ²=5.49(560+3*16)/4*560*2.76²=0.196K
Reo=Rf/4Q²=5.49/4*2.76²=0.18K
Ce=(ReoC-1/2πGBW)/Re=(0.18*0.01-1/6.28*560)/0.196=0.0077n

网友F:
电路指标计算,
接上
Δf=1/πRf C=1/3.14*5.491*0.01=5.8MHz
fc=1/2πC√[(ReC+1/2πGBW)RfC)]=1/6.28√[(0.196*0.0077+1/6.28*560)5.491*0.01]=16.036MHz
     Q=fc/Δf=16.036/5.8=2.765
     A=2Q²=2*2.765²=15.29

网友F:
附录),虽然GBW可低于Afc(但是ReoC-1/2πGBW不能小于0),但是误差稍大,而且Re太小难调节。
取GBW=150MHz运放,C=Cf=0.01Rf=5.49K
Re=Rf(GBW+3fc)/4GBWQ²=5.49(150+3*16)/4*150*2.76²=0.238K
Reo=Rf/4Q²=5.49/4*2.76²=0.18K
Ce=(ReoC-1/2πGBW)/Re=(0.18*0.01-1/6.28*150)/0.238=0.0031n

网友F:
此电路的运放-端接电阻到地的无限增益,就增加了电路指标选择的自由度,计算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找资料学习了下:
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TI合集)
现在来尝试给出答案。

你这个开环分析有一点小问题。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那样说:在环路上任意一个地方断开都可以写出开环传递函数。实际上这个说法有一点问题,因为反馈环是一个整体,所以在分析环路增益的时候,要考虑断开点前后的负载效应。你现在这样断开,实际上将运放输出电阻的负载效应人为消除了。应该从理想运放的输出端断开,将输出电阻与反馈网络合在一起,那样由于理想运放的输出是理想电压源,有无负载对分析结果没有影响,而输出电阻的影响就归到反馈网络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同输出阻抗 Ro 对应的波特图供参考:

你这里的输出阻抗是指运放本身的输出阻抗,还是加上负载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与拟合的输出阻抗 Ro (非线性电阻)对应的波特图供参考:

我觉得你这个波特图的相频特性才比较像有两个极点的高通滤波器,我得仔细看看你的计算过程,有些地方有点看不懂,等下综合一下来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另外一帖,gmchen问我公式是哪里来的。我是先用一般逻辑推理,然后设计电路仿真,再改动参数仿真验证 ...

你这个是直接看环路增益的电路吗?不过和多反馈拓扑有点区别啊

两个电路计算方法多处一样,多反馈电路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多路反馈的高通滤波器,我以前做过一些实验和理论分析,有一个结论是:若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和输 ...

G大,这个电路的负载阻抗对他的影响大吗?主要是负载阻抗会引起振荡吗?还是只影响输出幅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费劲了!
想看传递函数直接用仿真软件,得到个表达式!对合元件赋值,就可画出这个表达式对应的波特图!
...

那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软件呢,用软件直接看环路增益是在哪个位置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至于手工计算,以前多次演示直接观察电路图写结果的秒杀法!这种方法掌握了,LTI电路分析这块就算搞定了! ...

你说的直接观察电路图写结果的方法有帖子推荐吗?我想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开环分析有一点小问题。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那样说:在环路上任意一个地方断开都可以写出开环传递 ...

jack的那个电路图那样画的话,是不是等于输出电阻等于被去掉了,把输出电阻与反馈网络结合,那计算开环增益时,输入是加在R2与输出电阻之间,还是加在输出电阻之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输出阻抗是指运放本身的输出阻抗,还是加上负载阻抗的?

Ro 是指运放的输出特性阻抗,按纯电阻近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开环分析有一点小问题。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那样说:在环路上任意一个地方断开都可以写出开环传递 ...

重新来过……@陌上青烟:请参考这个文档,看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是否接近/吻合。

计算环路增益的原理图:

环路增益幅频特性曲线:

环路增益相频特性曲线:

图例:
环路增益
THS452x 开环增益

环路增益波特图:

图例:
幅频特性曲线
相频特性曲线

【结论】
高通滤波器在 fcl = 6.2 MHz 处相位裕量约为 4.3 度。
严重不足,极易产生自激振荡。

文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重新来过……@陌上青烟:请参考这个文档,看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是否接近/吻合。

其实,你也可以断开运放的输入。

给运放输入一个激励,然后看其反馈。

这样有个好处,无需分离运放的输出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也可以断开运放的输入。

给运放输入一个激励,然后看其反馈。

这或许也是一个好方法……谢过大侠指导!

没有经验,只好先照着前辈说的依样画葫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来过……@陌上青烟:请参考这个文档,看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是否接近/吻合。

这个结论与你前面做的闭环分析是吻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论与你前面做的闭环分析是吻合的。

谢过前辈指点……终于有点入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来过……@陌上青烟:请参考这个文档,看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是否接近/吻合。

比较你做的两个开环分析结果,前面一个没有考虑运放的输出电阻,相位裕量很大;后面一个考虑了输出电阻,相位裕量就变得极小。这个结果充分说明运放的输出电阻在这个电路中的影响。其实,这个电路在频率高于转折频率之后,运放的反馈回路基本上就是由电容C2确定(容抗已经远小于与它并联的电阻),且随着频率的提高容抗越来越小,而运放的输出电阻与电容串联,却随着频率升高输出电阻越来越大,所以高频特性主要地就是由输出电阻与反馈网络中的电容确定。

网友A:
@陌上青烟
55 楼提到的参考资料,可以下载下来看看,或许有帮助。

再分享 Tim Green 原版 P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其它运放做了个仿真:

jack,第一个图是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结合是吗?第二个图和第三个图是什么图啊,另外你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另外一帖,gmchen问我公式是哪里来的。我是先用一般逻辑推理,然后设计电路仿真,再改动参数仿真验证 ...

你这个GBW>2fcA的公式及fc的公式是在什么资料上讲的啊,能推荐下吗?

另类。要实际电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多路反馈的高通滤波器,我以前做过一些实验和理论分析,有一个结论是:若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和输 ...

G大,jack分析的这个波特图中,你说的那个二阶极点的为什么变化那么陡峭,不应该是在10倍频内变化90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也可以断开运放的输入。

给运放输入一个激励,然后看其反馈。

是在同相端给一个输入,还是在输入端给一个信号源呢?看反馈,是看哪条反馈路径了,这个多反馈结构有两条反馈路径

网友C:
引用 楼主:
G大,jack分析的这个波特图中,你说的那个二阶极点的为什么变化那么陡峭,不应该是在10倍频内变化90度吗 ...

二阶极点相频特性的陡峭程度与Q值有关,Q值越大越陡峭,这跟一阶情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阶极点相频特性的陡峭程度与Q值有关,Q值越大越陡峭,这跟一阶情况不一样。 ...

额,我从幅频特性没看出二阶极点,不知道Q值有多大。
另外G大,再问一下负载阻抗会影响高通滤波器的相位吗?会导致振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来过……@陌上青烟:请参考这个文档,看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是否接近/吻合。

jack,原谅我没看懂这两个公式,能麻烦解释一下嘛,还有R0的初始取值怎么得来的

网友C:
现在应该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了。
1、由于运放有限的频响与非零的输出电阻的影响,在这个多路反馈的高通滤波器中,闭环传递函数存在一个二阶极点,且可能具有较高的Q值(或者用开环传递函数分析就是其相位裕量很小),所以该电路存在自激振荡的可能。
2、Jack315对此进行了数学分析,39楼、48楼与49楼是在不同运放输出电阻值条件下的闭环频率特性,70楼是开环频率特性,两个分析结果都证明了上述结论,并给出了自激振荡的频率大约在3MHz~9MHz之间。
3、根据我以前的分析,该二阶极点的角频率大约为w= √[2pi*GBP/(r0C1)],二阶函数的Q值大约为Q= √[2pi*GBP*(r0C1)]。所以,在设计时应尽量选择GBP高的运放,在设计反馈网络时应尽量将电容值选得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我从幅频特性没看出二阶极点,不知道Q值有多大。
另外G大,再问一下负载阻抗会影响高通滤波器的相位 ...

我不知道你说的负载电阻是哪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负载电阻是哪一个电阻?

就是不在反馈回路中了,从Vop输出接的后级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ck,第一个图是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结合是吗?第二个图和第三个图是什么图啊,另外你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 ...

第一个是熟悉的波特图
第二个是群延时
第三个是信号的实部和虚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ck,原谅我没看懂这两个公式,能麻烦解释一下嘛,还有R0的初始取值怎么得来的

opaTF 是假设运放有两个极点的近似传递函数。
在 s 平面上,p1 和 p2 这两个极点位于左半实轴上。

opaRout 是运放输出阻抗。
对于不同的运放,其输出阻抗是由不同的感抗、容抗和纯电阻的组合。
THS452x 的输出阻抗特性图看起来像是有两个零点。
实际上,据参考资料(Tim Green)解释输出阻抗主要考虑纯电阻部分。

请看 70 楼最后一版的文档。这一版对运放模型参数的估算方法及其依据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在反馈回路中了,从Vop输出接的后级电路。

照理说,这个负载电阻对反馈回路的影响等效于与运放的输出电阻并联,所以减小电阻值会使得等效的运放输出电阻变小,同时输出幅度也会下降。但是你在本帖13楼提到加大负载电阻会使得系统稳定且输出减小,这使我感到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理说,这个负载电阻对反馈回路的影响等效于与运放的输出电阻并联,所以减小电阻值会使得等效的运放输出 ...

我晚一点画一个整体链路附上来,不只是负载电阻,后级其实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