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io赋值使用与等于和或等于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7-11-28):
如题,为什么给io赋值时常看到&=和|=,而不是直接=呢?

谢谢指导。

网友A:
A |= 1  是 A = A |1 的简化写法

网友B:
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个IO可以不只一个用处,用“&” “|“之类的只修改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一个8位IO有2个LED接0,1口,另6个其它的外围元件,操作位0可以操作LED0;就可以用Px &= ~1;来关闭(或点亮)这个LED,其它的没有影响;

网友C:
位操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 1  是 A = A |1 的简化写法

对,我知道是位操作,我的意思是直接=就可以了,用位操作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知道是位操作,我的意思是直接=就可以了,用位操作有什么好处呢? ...

|=可以在不影响其它位的情况下单独对某一位置1
假设现在有个变量A的值是0x80
A=1和A|=1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D:
假如执行指令前P1为1100 1100(实际P1状态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P1=1;   //P1将为0000 0001
P1|=1;  //P1将为1100 1101,只让某几位为1,其它位不变。
P1&=1; //P1将为0000 0000,只让某几位为0,其它位不变。

2、3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位操作,位操作的作用是操作你指定的位,你不指定的位不操作。

l楼主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执行指令前P1为1100 1100(实际P1状态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P1=1;   //P1将为0000 0001
P1|=1;  //P1 ...

看懂了,谢谢答主。

另一个问题,P1=1,这个赋值进去的1是二进制、十进制、还是16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个IO可以不只一个用处,用“&” “|“之类的只修改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一个8位IO有2个LED ...

这个看的有点迷糊,能否写个具体的二进制数,再讲下过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懂了,谢谢答主。

另一个问题,P1=1,这个赋值进去的1是二进制、十进制、还是16进制? ...

P1=1的1是十进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懂了,谢谢答主。

另一个问题,P1=1,这个赋值进去的1是二进制、十进制、还是16进制? ...

我知道10进制和16进制的表达方式,2进制从没用过,不太确定。
刚查了下。

网友D:
假如执行指令前P1为1100 1100(实际P1状态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P1=1000$0001y;    //P1将为1000 0001
P1|=1000$0001y;   //P1将为1100 1101(1xxx xxx1),只让某几位为1,其它位不变。
P1&=1000$0001y;  //P1将为1000 0000(x000 000x),只让某几位为0,其它位不变。
x表示不变。

网友E:
因为能够改变特定的位置啊

网友F:
对于支持的寄存器,编译器会优化成位操作指令

网友G:
位操作只对该io进行操作,不影响其他io现有状态。用“=”得扒拉同一字节其他io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位操作只对该io进行操作,不影响其他io现有状态。用“=”得扒拉同一字节其他io的状态 ...

什么时候用与等于,什么时候用或等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执行指令前P1为1100 1100(实际P1状态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P1=1000$0001y;    //P1将为1000 0001
P1 ...

是不是给某io赋值1用或等于,赋值0用与等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用与等于,什么时候用或等于呢?

io输出1用或1,io输出0用与0

网友H:
多学习下C语言,这些操作不止只是赋值啊
比如你只需要改变一组io的某个引脚,其他引脚不变,
那就  PA |= 0X01   这样,就只改变PA0置1,
  PA &= 0Xfe     就只改变PA0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G:
io输出1用或1,io输出0用与0

是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学习下C语言,这些操作不止只是赋值啊
比如你只需要改变一组io的某个引脚,其他引脚不变,
那就  PA |= 0 ...

感谢,明白了。最近在学单片机基础,c语言会慢慢嚼

网友G:
输出,输入不是由你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输入不是由你决定的

我目前还在点亮led的水平,还理解不了你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还在点亮led的水平,还理解不了你的意思

16楼和22楼的回复是正确的,说得也很明白。

变量在等号左边是输出,在右边可能是输出也可能是输入。

网友(2018-03-31):
用或与是对一个位操作,等于是对整个字节操作,避免改变别的位的值,寄存器不同位意义不一样,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