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有PCA5555的历程

楼主(2017-11-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都没听说过,百度都没找到。

楼主:
错了,是PCA9555

网友B:
这个非常简单的,I2C总线转换为16线并口,以前就做过。

网友:
1.德州仪器PCA9555-简化PCB布线,对处理器有限的IO口进行补充。

2.带中断,不带重启

3.24 引脚的CMOS器件,提供I2C/SMBus16位通用并行(GPIO)的扩展

4.地址:总共1字节(八位),前四位固定,(A0,A1,A2自定,最后一位,0为写,1为读。

网友:
pca9555.h
#ifndef __PCA9555_H
#define __PCA9555_H

extern u8 value_keep0_l,value_keep0_h,value_keep1_l,value_keep1_h,value_keep2_l,value_keep2_h;
extern u8 parameters;
extern u16 led_buf[5];
extern u8 value_feedback0[2],value_feedback1[2],value_feedback2[2];
extern u16 auto_off_time_count;
extern u16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16];
extern u16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16];
extern u8 doorstate[16];
extern u8 powerstate[8];
extern u8 Refresh_Led;
extern u8 Refresh_Power;

void delay(u32 conut);

void IIC_SDA_DIR_SET(u8 io_dir);
void IIC_Ready(void);
void IIC_PORT_INIT(voi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Ack(void);
void IIC_Send_Ack(void);
void IIC_Send_NoAck(void);
void IIC_Write_Byte(u8 a);
u8 IIC_Read_Byte(void);
void IIC_Write_Pca9555(u8 addr,u8 reg_addr,u8 low_byte,u8 high_byte);
void IIC_Read_Pca9555(u8 addr,u8 reg_addr,u8* pBuffer,u16 num);

void IIC_SDA_DIR_SET_LED(u8 io_dir);
void IIC_Ready_LED(void);
void IIC_PORT_INIT_LED(void);
void IIC_Start_LED(void);
void IIC_Stop_LED(void);
void IIC_Ack_LED(void);
void IIC_Send_Ack_LED(void);
void IIC_Send_NoAck_LED(void);
void IIC_Write_Byte_LED(u8 a);
u8 IIC_Read_Byte_LED(void);
void IIC_Write_Pca9555_LED(u8 addr,u8 reg_addr,u8 low_byte,u8 high_byte);
void IIC_Read_Pca9555_LED(u8 addr,u8 reg_addr,u8* pBuffer,u16 num);

void write1(u8 PCA9555_dengban_ADDR,u8 pro2,u8 pro3);         //控制灯板上的pca芯片
void write2(u8 PCA9555_zkb_ADDR,u8 pro0,u8 pro1);                 //控制主控板的上pca芯片

void I2C_ReadS_PCA9555(u8 PCA9555_zhukong_ADDR,u8 PCA9555_REG_IN,u8* pBuffer,u16 no);
void I2C_ReadS_PCA95552(u8 PCA9555_dengban_ADDR,u8 PCA9555_REG_IN,u8* pBuffer,u16 no);
void PCA9555_Init(void);
void I2CM_Init(void) ;

void Set_Value_To_Output(u8 num);
void Clear_Value_To_Output(u8 num);
void Change_Value_To_Output(u8 num,u8 value);
void All_Off__To_Output(void);
void All_On__To_Output(void);
void All_Off__To_OpenDoor_Output(void);
void All_On__To_OpenDoor_Output(void);
void All_Off__To_Power_Output(void);
void All_On__To_Power_Output(void);
void All_Off__To_CloseDoor_Output(void);
void All_On__To_CloseDoor_Output(void);
u16 uart_deal_function(void);

void Led_Off_RGB(u8 num,u16 value);
void Led_On_RGB(u8 num,u16 value);
void Led_Off_R(u8 num);
void Led_On_R(u8 num);
void Led_Off_G(u8 num);
void Led_On_G(u8 num);
void Led_Off_B(u8 num);
void Led_On_B(u8 num);
void All_Led_On(void);
void All_Led_Off(void);

void Refresh_Door_Condition(void);
void Refresh_Power_Condition(void);
void Refresh_Door_Condition_Led(void);
void Refresh_Power_Condition_Led(void);
void PowerOn_Auto_CloseOff(void);
#endif

网友:
pca9555.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ca9555.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2.h"
#include "wdg.h"

#define SCL           GPIO_Pin_6
#define SDA           GPIO_Pin_7
#define SCL_LED           GPIO_Pin_10
#define SDA_LED           GPIO_Pin_11
#define IIC_BIT_DELAY           5
#define DELAY                        delay(100)

//  定义PCA9555(NXP半导体I/O扩展芯片,I2C接口)
#define  PCA9555_SLA             (0x40 >> 1)                 //  定义PAC9555的器件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IN0         0x00                        //  定义输入寄存器0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IN1         0x01                        //  定义输入寄存器1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OUT0        0x02                        //  定义输出寄存器0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OUT1        0x03                        //  定义输出寄存器1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POL0        0x04                        //  定义极性反转寄存器0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POL1        0x05                        //  定义极性反转寄存器1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CFG0        0x06                        //  定义方向配置寄存器0地址
#define  PCA9555_REG_CFG1        0x07                        //  定义方向配置寄存器1地址
#define  PCA9555_DEVICE_ADDR     0x40                        //  定义PCA9555地址

#define  LOOP_COUNT     10000

u8 pro0=0xff,pro1=0xff,pro2=0xff,pro3=0xff,PCA9555_dengban_ADDR,PCA9555_zkb_ADDR;

u8 value_keep0_l,value_keep0_h,value_keep1_l,value_keep1_h,value_keep2_l,value_keep2_h;
u8 parameters;
u16 led_buf[5];
u8 value_feedback0[2],value_feedback1[2],value_feedback2[2];
u16 auto_off_time_count;
u16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16];
u16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16];
u8 doorstate[16];
u8 powerstate[8];
u8 Refresh_Led=0;
u8 Refresh_Power=0;
/*//  定义全局变量
static unsigned long I2CM_BASE = I2C0_MASTER_BASE;  //  定义I2C主机基址,并初始化
static tI2CM_DEVICE gtDevice;                       //  器件数据接口
static unsigned short gusStatus = STAT_IDLE;        //  工作状态
//static tBoolean gbSendRecv;                         //  收发操作标志,false发送,true接收
static char gcAddr[4];                              //  数据地址数组
static unsigned short gusAddrIndex;                 //  数据地址数组索引变量
static unsigned short gusDataIndex;                 //  数据缓冲区索引变量
*/

void delay(u32 conut)
{
                while(conut -- > 0);
}

void IIC_SDA_DIR_SET(u8 io_dir) //SDA引脚输入输出设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io_dir==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lse if(io_dir==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input  pull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IIC_SDA_DIR_SET_LED(u8 io_dir) //SDA_LED引脚输入输出设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io_dir==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_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lse if(io_dir==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_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input  pull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IIC_Ready(void)
{

           GPIO_SetBits(GPIOB,SCL);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DA);
           DELAY;
}

void IIC_PO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L|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IC_Ready();
}

void IIC_Start(void)
{
        GPIO_SetBits(GPIOB,SDA);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 SDA);
        DELAY;
}

void IIC_Stop(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 SDA);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DA);
        DELAY;
}

void IIC_Ack(void)

{
        u16 i;
        GPIO_SetBits(GPIOB,SCL);
        DELAY;
        IIC_SDA_DIR_SET(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SDA)&&(i<0x2b0)) {i++;}
        IIC_SDA_DIR_SET(0);
        GPIO_ResetBits(GPIOB,SCL);
        DELAY;
}

void IIC_Send_Ack(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SDA);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
        DELAY;
}

void IIC_Send_NoAck(void)

{
        GPIO_SetBits(GPIOB,SDA);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
        DELAY;
}

void IIC_Write_Byte(u8 a)
{
        u16 i;
        GPIO_ResetBits(GPIOB,SCL); //scl=0;
        DELAY;
        for(i=0;i<8;i++)
        {
                if(a&0x80)
                GPIO_SetBits(GPIOB,SDA);//sda=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SDA);

                a=a<<1;
                GPIO_SetBits(GPIOB,SCL);//scl=1;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scl=0;
                DELAY;
        }
        GPIO_SetBits(GPIOB,SDA);//sda=1;
        DELAY;
}

u8 IIC_Read_Byte(void)
{
        u8 i,temp;
        temp=0;
        GPIO_SetBits(GPIOB,SDA);//sda=1;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 //scl=0;
        DELAY;
        IIC_SDA_DIR_SET(1);
        for(i=0;i<8;i++)
        {
                GPIO_SetBits(GPIOB,SCL); //scl=1;
                DELAY;
                DELAY;
                temp=(temp<<1)|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SDA);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 //scl=0;
                DELAY;
        }
        IIC_SDA_DIR_SET(0);
        GPIO_SetBits(GPIOB,SDA);//sda=1;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scl=0;
        //DELAY;
        return temp;
}
////////////////////////////////////////////////////////////////////////////////
/////////////////////////////////////////////////////////////////////////////////
/////////////////////////////////////////////////////////////////////////////////
void IIC_Ready_LED(void)
{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
           DELAY;
}

void IIC_PORT_INIT_LE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L_LED|SDA_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IC_Ready_LED();
}

void IIC_Start_LED(void)
{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 SDA_LED);
        DELAY;
}

void IIC_Stop_LED(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 SDA_LED);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
        DELAY;
}

void IIC_Ack_LED(void)

{
        u16 i;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IIC_SDA_DIR_SET_LED(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SDA_LED)&&(i<0x2b0)) {i++;}
        IIC_SDA_DIR_SET_LED(0);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

void IIC_Send_Ack_LED(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SDA_LED);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

void IIC_Send_NoAck_LED(void)

{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
        DELAY;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
        DELAY;
}

void IIC_Write_Byte_LED(u8 a)
{
        u16 i;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 //scl=0;
        DELAY;
        for(i=0;i<8;i++)
        {
                if(a&0x80)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sda=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SDA_LED);

                a=a<<1;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scl=1;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scl=0;
                DELAY;
        }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sda=1;
        DELAY;
}

u8 IIC_Read_Byte_LED(void)
{
        u8 i,temp;
        temp=0;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sda=1;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 //scl=0;
        DELAY;
        IIC_SDA_DIR_SET_LED(1);
        for(i=0;i<8;i++)
        {
                GPIO_SetBits(GPIOB,SCL_LED); //scl=1;
                DELAY;
                DELAY;
                temp=(temp<<1)|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SDA_LED);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 //scl=0;
                DELAY;
        }
        IIC_SDA_DIR_SET_LED(0);
        GPIO_SetBits(GPIOB,SDA_LED);//sda=1;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SCL_LED);//scl=0;
        //DELAY;
        return temp;
}

void IIC_Write_Pca9555(u8 addr,u8 reg_addr,u8 low_byte,u8 high_byte)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ddr & 0xfe);
          IIC_Ack();
          IIC_Write_Byte(reg_addr);
          IIC_Ack();
          IIC_Write_Byte(low_byte);
          IIC_Ack();
          IIC_Write_Byte(high_byte);
          IIC_Ack();
          IIC_Stop();
}

void IIC_Write_Pca9555_LED(u8 addr,u8 reg_addr,u8 low_byte,u8 high_byte)
{
          IIC_Start_LED();
          IIC_Write_Byte_LED(addr & 0xfe);
          IIC_Ack_LED();
          IIC_Write_Byte_LED(reg_addr);
          IIC_Ack_LED();
          IIC_Write_Byte_LED(low_byte);
          IIC_Ack_LED();
          IIC_Write_Byte_LED(high_byte);
          IIC_Ack_LED();
          IIC_Stop_LED();
}

void IIC_Read_Pca9555(u8 addr,u8 reg_addr,u8* pBuffer,u16 num)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ddr & 0xfe);
          IIC_Ack();
          IIC_Write_Byte(reg_addr);
          IIC_Ack();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ddr | 0x01);
          IIC_Ack();
          while (num)
          {
                    *pBuffer = IIC_Read_Byte();
                        if (num == 1)
                        {
                                IIC_Send_NoAck();
                        }
                        else
                        {
                                IIC_Send_Ack();
                        }
                    pBuffer++;
                        num--;
          }
          IIC_Stop();
}

void IIC_Read_Pca9555_LED(u8 addr,u8 reg_addr,u8* pBuffer,u16 num)
{
          IIC_Start_LED();
          IIC_Write_Byte_LED(addr & 0xfe);
          IIC_Ack_LED();
          IIC_Write_Byte_LED(reg_addr);
          IIC_Ack_LED();

          IIC_Start_LED();
          IIC_Write_Byte_LED(addr | 0x01);
          IIC_Ack_LED();
          while (num)
          {
                    *pBuffer = IIC_Read_Byte_LED();
                        if (num == 1)
                        {
                                IIC_Send_NoAck_LED();
                        }
                        else
                        {
                                IIC_Send_Ack_LED();
                        }
                    pBuffer++;
                        num--;
          }
          IIC_Stop_LED();
}

//  I2C主机初始化
void I2CM_Init(void)
{
//    I2CM_DeviceInitSet(>Device, 0, 0, 0, (void *)0, 0);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 | 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PB6,7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2C_DeInit(I2C2);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

                I2C_Cmd(I2C2, ENABLE);
                I2C_Cmd(I2C1, ENABLE);                                    //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写主控板上的pca9555
/*
  u8 PCA9555_dengban_ADDR  芯片地址,0x40表示第一个芯片地址
  u8 pro2  写入芯片的前八位数据
  u8 pro3   写入芯片的前后位数据

*/
void write1(u8 PCA9555_dengban_ADDR,u8 pro2,u8 pro3)

{
//__disable_irq ;

        IIC_Write_Pca9555_LED(PCA9555_dengban_ADDR,0x02,pro2,pro3);
        //IIC_Write_Pca9555_LED(PCA9555_dengban_ADDR,0x06,0x00,0x00);

//__enable_irq ;

}

/********************************主控板上的pca555控制程序*********************************************/

  //////////////////////////////////////////////////////////////////写命令 i2c1操作的是主控板上的pca555
void write2(u8 PCA9555_zkb_ADDR,u8 pro0,u8 pro1)
{
//__disable_irq ;

        IIC_Write_Pca9555(PCA9555_zkb_ADDR,0x02,pro0,pro1);
        //IIC_Write_Pca9555(PCA9555_zkb_ADDR,0x06,0x00,0x00);

//__enable_irq ;

}

/*****************************读命令主控板*****************************************/

void I2C_ReadS_PCA9555(u8 PCA9555_zhukong_ADDR,u8 PCA9555_REG_IN,u8* pBuffer,u16 no)

{
/*
*Read from register
*/
//__disable_irq ;
        //IIC_Write_Pca9555(PCA9555_zhukong_ADDR,0x06,0xff,0xff);
        IIC_Read_Pca9555(PCA9555_zhukong_ADDR,PCA9555_REG_IN,pBuffer,no);
//__enable_irq ;   //开中断
}

  /*****************************读命令灯板*****************************************/

void I2C_ReadS_PCA95552(u8 PCA9555_dengban_ADDR,u8 PCA9555_REG_IN,u8* pBuffer,u16 no)

{
/*
*Read from register

*/

//__disable_irq ;
        IIC_Read_Pca9555_LED(PCA9555_dengban_ADDR,PCA9555_REG_IN,pBuffer,no);
//__enable_irq ;

}

void Set_Value_To_Output(u8 num)
{
         if (num <17)
         {
                         if  (num <9)
                        {
                                   value_keep0_l |= 0x01<<(num - 1);
                                   write2(0x44,value_keep0_l,value_keep0_h);
                                   return;
                        }
                        else
                        {
                                   value_keep0_h |= 0x01<<(num - 9);
                                   write2(0x44,value_keep0_l,value_keep0_h);
                                   return;
                        }
         }
         else if (num >16 && num <33)
         {
                         if  (num <25)
                        {
                                   value_keep1_l |= 0x01<<(num - 17);
                                   write2(0x46,value_keep1_l,value_keep1_h);
                                   return;
                        }
                        else
                        {
                                   value_keep1_h |= 0x01<<(num - 25);
                                   write2(0x46,value_keep1_l,value_keep1_h);
                                   return;
                        }
         }
         else if (num <41)
         {
                         value_keep2_l |= 0x01<<(num - 33);
                        write2(0x4a,value_keep2_l,value_keep2_h);
                        return;
         }
         else
         {
                         //error
         }
}

void Clear_Value_To_Output(u8 num)
{
         if (num <17)
         {
                         if  (num <9)
                        {
                                   value_keep0_l &= ~(0x01<<(num - 1));
                                   write2(0x44,value_keep0_l,value_keep0_h);
                                   return;
                        }
                        else
                        {
                                   value_keep0_h &= ~(0x01<<(num - 9));
                                   write2(0x44,value_keep0_l,value_keep0_h);
                                   return;
                        }
         }
         else if (num >16 && num <33)
         {
                         if  (num <25)
                        {
                                   value_keep1_l &= ~(0x01<<(num - 17));
                                   write2(0x46,value_keep1_l,value_keep1_h);
                                   return;
                        }
                        else
                        {
                                   value_keep1_h &= ~(0x01<<(num - 25));
                                   write2(0x46,value_keep1_l,value_keep1_h);
                                   return;
                        }
         }
         else if (num <41)
         {
                         value_keep2_l &= ~(0x01<<(num - 33));
                        write2(0x4a,value_keep2_l,value_keep2_h);
                        return;
         }
         else
         {
                         //error
         }
}

void Change_Value_To_Output(u8 num,u8 value)
{
                if (value == 0)
                         Clear_Value_To_Output(num);
                else
                         Set_Value_To_Output(num);
}

void All_Off__To_Output(void)
{
                write2(0x44,0,0);
                write2(0x46,0,0);
                write2(0x4a,0,0);
                value_keep0_l = 0;value_keep0_h = 0;
                value_keep1_l = 0;value_keep1_h = 0;
                value_keep2_l = 0;value_keep2_h = 0;
}

void All_On__To_Output(void)
{
                write2(0x44,0xff,0xff);//delay(100000);
                write2(0x46,0xff,0xff);//delay(100000);
                write2(0x4a,0xff,0xff);//delay(100000);
                value_keep0_l = 0xff;value_keep0_h = 0xff;
                value_keep1_l = 0xff;value_keep1_h = 0xff;
                value_keep2_l = 0xff;value_keep2_h = 0xff;
}

void All_Off__To_OpenDoor_Output(void)
{
                write2(0x46,0,0);
                write2(0x44,0,0);
                value_keep0_l = 0;value_keep0_h = 0;
                value_keep1_l = 0;value_keep1_h = 0;
}

void All_On__To_OpenDoor_Output(void)
{
                write2(0x44,0xff,0xff);
                write2(0x46,0xff,0xff);
                value_keep0_l = 0xff;value_keep0_h = 0xff;
                value_keep1_l = 0xff;value_keep1_h = 0xff;

}
void All_Off__To_CloseDoor_Output(void)
{
                write2(0x46,0,0);
                write2(0x44,0,0);
                value_keep0_l = 0;value_keep0_h = 0;
                value_keep1_l = 0;value_keep1_h = 0;
}

void All_On__To_CloseDoor_Output(void)
{
                write2(0x44,0,0);
                write2(0x46,0xff,0xff);
                value_keep0_l = 0;value_keep0_h = 0;
                value_keep1_l = 0xff;value_keep1_h = 0xff;

}
void All_Off__To_Power_Output(void)
{
                write2(0x4a,0,0);
                value_keep2_l = 0;value_keep2_h = 0;
}

void All_On__To_Power_Output(void)
{
                write2(0x4a,0xff,0xff);
                value_keep2_l = 0xff;value_keep2_h = 0xff;

}

u16 uart_deal_function(void)
{
        u8 i;
        u8 temp_data[BUFFER_LEN],temp_data_length;
        u8 state=0;
        if (uart_data_length > 0 && uart_timerout_count == 0)
        {
                //__disable_irq ;
                for (i=0;i<uart_data_length;i++)
                {
                        temp_data[i] = uart_data485[i];
                }
                temp_data_length =         uart_data_length;

                uart_data_length = 0;
                //__enable_irq ;
                for (i=0;i<temp_data_length;i++)
                {
                        //Send_Byte(temp_data[i]);
                        switch(state)
                        {
                                case 0:
                                        if (temp_data[i] == 'o')
                                        {
                                                state = 10;
                                        }
                                        else if (temp_data[i] == 'c')
                                        {
                                                state = 20;
                                        }
                                        else if (temp_data[i] == 't')
                                        {
                                                state = 30;
                                        }
                                        else if (temp_data[i] == 'd')
                                        {
                                                if (temp_data_length - i > 8)
                                                {
                                                        if (temp_data[i+1] == 'o')
                                                                if (temp_data[i+2] == 'o')
                                                                        if (temp_data[i+3] == 'r')
                                                                                if (temp_data[i+4] == 's')
                                                                                        if (temp_data[i+5] == 't')
                                                                                                if (temp_data[i+6] == 'a')
                                                                                                   if (temp_data[i+7] == 't')
                                                                                                   if (temp_data[i+8] == 'e')
                                                                                                   {
                                                                                                   return 10;//doorstate
                                                                                                   }

                                                        state = 0;
                                                }
                                        }
                                        else if (temp_data[i] == 'p')
                                        {
                                                if (temp_data_length - i > 9)
                                                {
                                                        if (temp_data[i+1] == 'o')
                                                                if (temp_data[i+2] == 'w')
                                                                        if (temp_data[i+3] == 'e')
                                                                                if (temp_data[i+4] == 'r')
                                                                                        if (temp_data[i+5] == 's')
                                                                                                if (temp_data[i+6] == 't')
                                                                                                   if (temp_data[i+7] == 'a')
                                                                                                   if (temp_data[i+8] == 't')
                                                                                                   if (temp_data[i+9] == 'e')
                                                                                                   {
                                                                                                   return 11;//powerstate
                                                                                                   }

                                                        state = 0;
                                                }
                                        }
                                        else
                                        {
                                        }
                                        break;
                                case 10:
                                        if (temp_data[i] == 'p')
                                        {
                                                state = 11;
                                        }
                                        else if (temp_data[i] == 'n')
                                        {
                                                if (i + 1 == temp_data_length)
                                                {
                                                        return 3;//on
                                                }
                                                else
                                                {
                                                        if (temp_data_length - i > 1)
                                                        {
                                                                   if (temp_data[i+1] > 0x2f && temp_data[i+1] < 0x3a )
                                                                   {
                                                                                   parameters = temp_data[i+1] - 0x30;
                                                                                   return 4 + (parameters<<8);//onx
                                                                   }
                                                                   else
                                                                                   state = 0;
                                                        }
                                                        else
                                                                return 0;
                                                }
                                        }
                                        else if (temp_data[i] == 'f')
                                        {
                                                state = 13;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11:
                                        if (temp_data[i] == 'e')
                                        {
                                                state = 14;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12:
                                        break;
                                case 13:
                                        if (temp_data[i] == 'f')
                                        {
                                                if (i + 1 == temp_data_length)
                                                {
                                                        return 5;//off
                                                }
                                                else
                                                {
                                                        if (temp_data_length - i > 1)
                                                        {
                                                                   if (temp_data[i+1] > 0x2f && temp_data[i+1] < 0x3a )
                                                                   {
                                                                                   parameters = temp_data[i+1] - 0x30;
                                                                                   return 6 + (parameters<<8);//offx
                                                                   }
                                                                   else
                                                                                   state = 0;
                                                        }
                                                        else
                                                                return 0;
                                                }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14:
                                        if (temp_data[i] == 'n')
                                        {
                                                if (i + 1 == temp_data_length)
                                                {
                                                        return 1;//open
                                                }
                                                else
                                                {
                                                        if (temp_data_length - i > 2)
                                                        {
                                                                   if (temp_data[i+1] > 0x2f && temp_data[i+1] < 0x3a && temp_data[i+2] > 0x2f && temp_data[i+2] < 0x3a)
                                                                   {
                                                                                   parameters = (temp_data[i+1] - 0x30) * 10 + (temp_data[i+2] - 0x30);
                                                                                   return 2 + (parameters<<8);//openxx
                                                                   }
                                                                   else
                                                                                   state = 0;
                                                        }
                                                        else
                                                                return 0;
                                                }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20:
                                        if (temp_data[i] == 'l')
                                        {
                                                state = 21;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21:
                                        if (temp_data[i] == 'o')
                                        {
                                                state = 22;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22:
                                        if (temp_data[i] == 's')
                                        {
                                                state = 23;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23:
                                        if (temp_data[i] == 'e')
                                        {
                                                if (i + 1 == temp_data_length)
                                                {
                                                        return 7;//close
                                                }
                                                else
                                                {
                                                        if (temp_data_length - i > 2)
                                                        {
                                                                   if (temp_data[i+1] > 0x2f && temp_data[i+1] < 0x3a && temp_data[i+2] > 0x2f && temp_data[i+2] < 0x3a)
                                                                   {
                                                                                   parameters = (temp_data[i+1] - 0x30) * 10 + (temp_data[i+2] - 0x30);
                                                                                   return 8 + (parameters<<8);//closexx
                                                                   }
                                                                   else
                                                                                   state = 0;
                                                        }
                                                        else
                                                                return 0;
                                                }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30:
                                        if (temp_data[i] == 'i')
                                        {
                                                state = 31;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31:
                                        if (temp_data[i] == 'm')
                                        {
                                                state = 32;
                                        }
                                        else
                                        {
                                                state = 0;
                                        }
                                        break;
                                case 32:
                                        if (temp_data[i] == 'e')
                                        {

                                                if (temp_data_length - i > 2)
                                                {
                                                           if (temp_data[i+2] == 's')
                                                           {
                                                                           if (temp_data[i+1] > 0x30 && temp_data[i+1] < 0x3a)
                                                                        {
                                                                                   parameters = temp_data[i+1] - 0x30;
                                                                                   return 9 + (parameters<<8);//timexs
                                                                        }
                                                                        else if (temp_data[i+1] == 0x41)
                                                                        {
                                                                                parameters = 0x0a;
                                                                                   return 9 + (parameters<<8);//timexs
                                                                        }
                                                                        else
                                                                                state = 0;
                                                           }
                                                           else
                                                                           state = 0;
                                                }
                                                else
                                                        return 0;
                                        }
                                        else
                                        {
                                                state = 0;
                                        }
                                        break;
                        }
                }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void Led_On_RGB(u8 num,u16 value)
{
                if (num < 6)
                {
                        led_buf[0] &= (~(value<<((num-1)*3)));
                        write1(0x40,led_buf[0],led_buf[0] >> 8);
                }
                else if(num > 6 && num <11)
                {
                        led_buf[1] &= (~(value<<((num-7)*3+2)));
                        write1(0x42,led_buf[1],led_buf[1] >> 8);
                }
                else if(num > 11 && num <17)
                {
                        led_buf[2] &= (~(value<<((num-12)*3+1)));
                        write1(0x44,led_buf[2],led_buf[2] >> 8);
                }
                else if(num > 16 && num <22)
                {
                        led_buf[3] &=( ~(value<<((num-17)*3)));
                        write1(0x46,led_buf[3],led_buf[3] >> 8);
                }
                else if(num > 22 && num <25)
                {
                        led_buf[4] &= (~(value<<((num-23)*3+2)));
                        write1(0x48,led_buf[4],led_buf[4] >> 8);
                }
                else if (num == 6)
                {
                        led_buf[0] &= (~(value<<15));
                        led_buf[1] &= (0xfffc | (~(value>>1)));
                        write1(0x40,led_buf[0],led_buf[0] >> 8);
                        write1(0x42,led_buf[1],led_buf[1] >> 8);
                }
                else if (num == 11)
                {
                        led_buf[1] &= (~(value<<14));
                        led_buf[2] &= (0xfffe | (~(value>>2)));
                        write1(0x42,led_buf[1],led_buf[1] >> 8);
                        write1(0x44,led_buf[2],led_buf[2] >> 8);
                }
                else if (num == 22)
                {
                        led_buf[3] &= (~(value<<15));
                        led_buf[4] &= (0xfffc | (~(value>>1)));
                        write1(0x46,led_buf[3],led_buf[3] >> 8);
                        write1(0x48,led_buf[4],led_buf[4] >> 8);
                }
}

void Led_Off_RGB(u8 num,u16 value)
{
                if (num < 6)
                {
                        led_buf[0] |= (value<<((num-1)*3));
                        write1(0x40,led_buf[0],led_buf[0] >> 8);
                }
                else if(num > 6 && num <11)
                {
                        led_buf[1] |= (value<<((num-7)*3+2));
                        write1(0x42,led_buf[1],led_buf[1] >> 8);
                }
                else if(num > 11 && num <17)
                {
                        led_buf[2] |= (value<<((num-12)*3+1));
                        write1(0x44,led_buf[2],led_buf[2] >> 8);
                }
                else if(num > 16 && num <22)
                {
                        led_buf[3] |= (value<<((num-17)*3));
                        write1(0x46,led_buf[3],led_buf[3] >> 8);
                }
                else if(num > 22 && num <25)
                {
                        led_buf[4] |= (value<<((num-23)*3+2));
                        write1(0x48,led_buf[4],led_buf[4] >> 8);
                }
                else if (num == 6)
                {
                        led_buf[0] |= ((~0x7fff) & (value<<15));
                        led_buf[1] |= ((~0xfffc) & ((value>>1)& 0x7fff));
                        write1(0x40,led_buf[0],led_buf[0] >> 8);
                        write1(0x42,led_buf[1],led_buf[1] >> 8);
                }
                else if (num == 11)
                {
                        led_buf[1] |= ((~0x3fff) & (value<<14));
                        led_buf[2] |= ((~0xfffe) & ((value>>2)&0x3fff));
                        write1(0x42,led_buf[1],led_buf[1] >> 8);
                        write1(0x44,led_buf[2],led_buf[2] >> 8);
                }
                else if (num == 22)
                {
                        led_buf[3] |= ((~0x7fff) & (value<<15));
                        led_buf[4] |= ((~0xfffc) & ((value>>1)& 0x7fff));
                        write1(0x46,led_buf[3],led_buf[3] >> 8);
                        write1(0x48,led_buf[4],led_buf[4] >> 8);
                }
}

void Led_Off_R(u8 num)
{
        Led_Off_RGB(num,0x0004);
}
void Led_On_R(u8 num)
{
        Led_On_RGB(num,0x0004);
}
void Led_Off_G(u8 num)
{
        Led_Off_RGB(num,0x0002);
}
void Led_On_G(u8 num)
{
        Led_On_RGB(num,0x0002);
}
void Led_Off_B(u8 num)
{
        Led_Off_RGB(num,0x0001);
}
void Led_On_B(u8 num)
{
        Led_On_RGB(num,0x0001);
}
void All_Led_Off(void)
{
                write1(0x40,0xff,0xff);
                write1(0x42,0xff,0xff);
                write1(0x44,0xff,0xff);
                write1(0x46,0xff,0xff);
                write1(0x48,0xff,0xff);
                led_buf[0] = ~0;
                led_buf[1] = ~0;
                led_buf[2] = ~0;
                led_buf[3] = ~0;
                led_buf[4] = ~0;
}
void All_Led_On(void)
{
                write1(0x40,0x00,0x00);
                write1(0x42,0x00,0x00);
                write1(0x44,0x00,0x00);
                write1(0x46,0x00,0x00);
                write1(0x48,0x00,0x00);
                led_buf[0] = 0x00;
                led_buf[1] = 0x00;
                led_buf[2] = 0x00;
                led_buf[3] = 0x00;
                led_buf[4] = 0x00;
}

void Refresh_Power_Condition(void)
{
        I2C_ReadS_PCA9555(0x4d,0,value_feedback2,2);
        Refresh_Power = 1;
}

void Refresh_Power_Condition_Led(void)
{
        u8 i;
        for (i=0;i<8;i++)
        {
                if (value_feedback2[0] & (0x01<<i))
                {
                        Led_Off_G(i+1);Led_On_R(i+1);
                        powerstate[i] = 0x30;
                }
                else
                {
                        Led_Off_R(i+1);Led_On_G(i+1);
                        powerstate[i] = 0x31;
                }
        }
}

void Refresh_Door_Condition(void)
{
        u8 i;
        I2C_ReadS_PCA9555(0x40,0,value_feedback0,2);
        I2C_ReadS_PCA9555(0x42,0,value_feedback1,2);

        for (i=0;i<8;i++)
        {
                if ((value_feedback0[0] & (0x01<<i)) == (value_feedback1[0] & (0x01<<i)))
                {
                        //Led_Off_G(i+9);Led_Off_R(i+9);Led_On_B(i+9);
                        //doorstate[i] = 0x32;
                }
                else if ((value_feedback0[0] & (0x01<<i)) == 0 )
                {
                        if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i]!= 0xffff)
                        {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i] = 0;
                                Clear_Value_To_Output(17+i);
                                Clear_Value_To_Output(1+i);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i] = 0xffff;
                        }
                        //Led_Off_B(i+9);Led_Off_R(i+9);Led_On_G(i+9);
                        //doorstate[i] = 0x31;
                }
                else
                {
                        if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i]!= 0xffff)
                        {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i] = 0;
                                Clear_Value_To_Output(17+i);
                                Clear_Value_To_Output(1+i);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i] = 0xffff;
                        }
                        //Led_Off_G(i+9);Led_Off_B(i+9);Led_On_R(i+9);
                        //doorstate[i] = 0x30;
                }
        }
        for (i=0;i<8;i++)
        {
                if ((value_feedback0[1] & (0x01<<i)) == (value_feedback1[1] & (0x01<<i)))
                {
                        //Led_Off_G(i+17);Led_Off_R(i+17);Led_On_B(i+17);
                        //doorstate[i+8] = 0x32;
                }
                else if ((value_feedback0[1] & (0x01<<i)) == 0 )
                {
                        if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i+8]!= 0xffff)
                        {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i+8] = 0;
                                Clear_Value_To_Output(25+i);
                                Clear_Value_To_Output(9+i);
                                auto_open_off_time_count[i+8] = 0xffff;
                        }
                        //Led_Off_B(i+17);Led_Off_R(i+17);Led_On_G(i+17);
                        //doorstate[i+8] = 0x31;
                }
                else
                {
                        if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i+8] != 0xffff)
                        {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i+8] = 0;
                                Clear_Value_To_Output(25+i);
                                Clear_Value_To_Output(9+i);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i+8] = 0xffff;
                        }
                        //Led_Off_G(i+17);Led_Off_B(i+17);Led_On_R(i+17);
                        //doorstate[i+8] = 0x30;
                }
        }
        Refresh_Led = 1;
}

void Refresh_Door_Condition_Led(void)
{
        u8 i;
        for (i=0;i<8;i++)
        {
                if ((value_feedback0[0] & (0x01<<i)) == (value_feedback1[0] & (0x01<<i)))         //value_feedback0[0]反馈数据  16路
                {
                        Led_Off_G(i+9);Led_Off_R(i+9);Led_On_B(i+9);
                        doorstate[i] = 0x32;        //ascii码的字符为2 表示异常
                }
                else if ((value_feedback0[0] & (0x01<<i)) == 0 )
                {
                        Led_Off_B(i+9);Led_Off_R(i+9);Led_On_G(i+9);
                        doorstate[i] = 0x31;
                }
                else
                {
                        Led_Off_G(i+9);Led_Off_B(i+9);Led_On_R(i+9);
                        doorstate[i] = 0x30;
                }
        }
        for (i=0;i<8;i++)
        {
                if ((value_feedback0[1] & (0x01<<i)) == (value_feedback1[1] & (0x01<<i)))
                {
                        Led_Off_G(i+17);Led_Off_R(i+17);Led_On_B(i+17);
                        doorstate[i+8] = 0x32;
                }
                else if ((value_feedback0[1] & (0x01<<i)) == 0 )
                {
                        Led_Off_B(i+17);Led_Off_R(i+17);Led_On_G(i+17);
                        doorstate[i+8] = 0x31;
                }
                else
                {
                        Led_Off_G(i+17);Led_Off_B(i+17);Led_On_R(i+17);
                        doorstate[i+8] = 0x30;
                }
        }
}

void PowerOn_Auto_CloseOff(void)
{
        u8 i;
        for (i=0;i<16;i++)
        {
                if (doorstate[i] != 0x30)
                {
                        Clear_Value_To_Output(1+i);
                        Set_Value_To_Output(17+i);
                        auto_close_off_time_count[i] = auto_off_time_count;
                }
        }
}

网友:
你把上面两个文件保存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还是直接给你提供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