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霍尔型电流互感器的应用

楼主(2017-11-28):
哪位大佬用过TBC50AP这款霍尔型电流互感器,第一次用,不知道怎么用,求大神指教。而且它的说明书上写的“额定输入电流”和“额定输出电流”啥意思啊?萌新求解释 谢谢

网友A:
这个额定还真不太清楚,没有查到具体的定义,不过测量的电流不要超过这个值(个人建议,没有依据)

你这个系列的  +—是供电电源的输入,M是采样的输出

采样的电流穿过中孔

网友A:
Ipn: primary nominal current RMS
Ipm: primary current measuring range(peak value)

http://www.lem.com/docs/products/la%2025-np.pdf

网友B:
一般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的电流范围和电源电压有关系,比如你这个电源电压是12V-18V,如果12V供电,你老老实实把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以内,如果18V供电,可以到最大电流Ip

网友C(2018-02-18):
应该是最大工作电流吧

网友D(2018-06-21):
交流采样电流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