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分享大集结+硬件IIC建议

楼主(2017-11-28):
       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做了一项目,用到了STM32 的IIC功能,主要是和eeprom--AT24C02通讯。开始时,领导要求使用硬件IIC因为这样的话,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对其它进程的影响较少。于是就写了一个硬件IIC的程序,样品实验时,都是好的,通讯没问题,就这样我们放心的生产了。批量的时候,发现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去生成检查发现程序一直卡死在IIC读取数据阶段。经过多种实验,换eeprom,换MCU,换底板等等,有的可以正常通讯,大部分不行。程序会卡死,因为单片机总是检测到总线是忙碌状态,所以不会发送起始信号。
       于是,我们就换成了软件IIC,而是使用软件IIC的时候必须注意,在等待回应时加上延时,时间一到跳出等待。这样避免程序死循环。附上一个例程,供大家学习。

网友A:
硬件的总是用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楼主的东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总是用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楼主的东西怎么样

我们使用硬件也发生了问题,所以选择使用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硬件也发生了问题,所以选择使用软件

是的,我也是经常用软件模拟时序。

网友B:
stm32f10x的i2c bug有年头了吧... 从来都只用软件模拟的
也有好处, 画原理图、做板时不用考虑分配i2c引脚了,随便给它两个gpio就行。

不过24c02这样的小容量eeprom,如果读写不是很频繁的话, 完全可以用flash来模拟。ST有官方的例程,很好用, 我在产品上用了,没啥问题。

网友C:
只能说硬件IIC没用好,并不是不好用,一开始我也觉得st公司太不靠谱,整的这么个烂外设,后来等到问题解决了,觉得还是自己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硬件IIC没用好,并不是不好用,一开始我也觉得st公司太不靠谱,整的这么个烂外设,后来等到问题解决 ...

兄弟可否讲解一下如何使用硬件IIC的,代码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硬件IIC没用好,并不是不好用,一开始我也觉得st公司太不靠谱,整的这么个烂外设,后来等到问题解决 ...

请问你是用了gpio模拟还是禁止中断的方式?如果是是这两种方式,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C(2018-01-16):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用了gpio模拟还是禁止中断的方式?如果是是这两种方式,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

禁止中断是啥方式,我是用的硬件I2C,用的官方的库,不过修改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硬件IIC没用好,并不是不好用,一开始我也觉得st公司太不靠谱,整的这么个烂外设,后来等到问题解决 ...

请大侠传道受业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