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步进电机驱动器代码分析

楼主(2017-11-28):
价格:1000 元

本公司需要用到一款高精度步进电机驱动器,主芯片是TI的DSP 电压48V,带增量式编码器,闭环控制,有能力分析代码的大神联系QQ2739636725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联系下

网友A:
步进电机怎么闭环控制,步进电机的编码器只是用来补偿或检测丢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怎么闭环控制,步进电机的编码器只是用来补偿或检测丢步的

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三层都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三层都要

步进电机可以三环控制????步进靠脉冲驱动的,怎么在运动过程中调节电流?把输出断开先调节电流再输出?不可能的,步进电机的闭环不是真正意义的闭环,只能是事后诸葛亮,查看丢步再在下次运动时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三环控制????步进靠脉冲驱动的,怎么在运动过程中调节电流?把输出断开先调节电流再输出 ...

这款电机本身就是为了高速正反转而设计的,控制方式是步进伺服的方式,我们解密了芯片,由于是汇编,所以有些地方算法还不是很理解,已经分析出来一部分了

楼主:
芯片已经解密,是想分析算法

网友B:
     你好,本人从事过步进电机方面的工作,你的这个驱动器的精度能到多少,本人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