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03开发板开箱——吐槽 填坑

楼主:
昨天下班收到的快递,忍不住还是想吐槽下,16号给的运单号,27号收到快递

一个核心板,一个调试器,一根USB线,5片样片(丝印的是B7301951C2,然后标注的事HC89F003,不知道为啥不直接丝印型号)
这个核心板拿到后看了下,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到芯圣的板子,不知道实际产品怎么样,客观来说,这个板子给人的印象打折了,同事看了,一致说这焊接不过关。但因为知道是工程师加班加点给焊接的这批板子,所以还说的过去,要是实际产品这样,那肯定就有点尴尬了。

配的自锁按键,基本锁不住,弹起来容易,想让它按下去锁住得按个好多次,公司有大号的,这个小的还真没得换,所以这块板子这个按键以后应该不碰了吧。

板子自己用洗板水洗了下,也不算强迫症吧。然后一样的纳闷,芯圣的片子都不直接丝印型号么。。。这个直接没丝印了。

配的调试器,给人的第一感觉是J-link,红色的pcb给你感觉不错。这个调试器应该还有后续的完善或者功能拓展吧,看pcb只用了一部分。

完了就是上电了。电脑上常用芯片的驱动基本都是装好的,所以调试器插上就可以识别。这个在后面能感受到挺方便的,串口号自己识别的,没更改。

只要安装上keil需要的插件即可。
在官网下载了所有需要的文件,因为是批量下的,所以记得不是很清楚每个文件具体的功能。
其中有两个文件“HC-51LINK.rar”和“HC-LINK V3.0.2.0.rar”开始装了“HC-LINK V3.0.2.0.rar”,建工程、编译啥的都过了,下载就是不成功,然后就又把“HC-51LINK.rar”装了,结果掉沟里去了,只要下载,keil就挂了,无奈只能重装。这是个坑!

然后再说下建工程遇到的坑。
安装完HC-LINK V3.0.2.0就可以建工程了,因为平时习惯了自己的编程风格,所以一些过程的文件夹啥的都是自己建,熟悉的工程结构后面操作起来的话也会方便很多。很顺利,然后需要一个c文件,就在这偷了个懒,直接把例程里的复制了一个到C文件去。编译,没错,有8个警告

全部是这种找不到定义的,软件跳转也确实不能找到。不信,自己去头文件里找

为啥软件找不到呢。。。。排除了路径的可能,就只能是头文件自身的问题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是

居然弄了个条件编译。。。。这个坑填了好了,至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下载,没任何反应,改调试模式,发现片子陷入死循环了,下面就是各种确认、找错。。。省略N多字。结论:必须用例程里的头文件替换keil下的头文件!!!必须用例程里的头文件替换keil下的头文件!!!必须用例程里的头文件替换keil下的头文件!!!这个坑挖的简直太深了吧

附上最后的效果图(CPU时钟的内部高频时钟与内部低频时钟的切换,然后通过LED1显示出来。另外一个是流水灯

忘了,还有一个坑,为啥你下载完程序没反应呢。。。在这(keil的下载,不是调试,调试,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后面就是直接去接触这次的主角HC89F003了,第一篇就是吐槽下上手遇到的坑

网友A(2017-11-28):
感谢分享 支持中 我也收到了 不过最近时间有点紧 还没有来得及测试

网友B:
这种非标准芯片,通常都需要自己的h文件替换keil自带的文件,这个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非标准芯片,通常都需要自己的h文件替换keil自带的文件,这个没毛病。 ...

很明显不是keil自带的,所以这个祸keil不背

网友C:
Keil肯定还没收录这些小厂的型号。

手工焊接主芯片表面看是不正规不美观,说好听点其实是成本控制,如果事事完美样样满意,那这个芯片就不会那么便宜了。

很多国产芯片都可以应客户要求不打标或者打其它型号,其实很多量产客户是希望不打型号的,增加**/抄袭难度。

网友D:
开发板为何不做的细腻点呢?总是这种大粗线,扛不住。

网友E:
可以仿真,比STC还是要强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仿真,比STC还是要强了些

STC的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肯定还没收录这些小厂的型号。

手工焊接主芯片表面看是不正规不美观,说好听点其实是成本控制,如果事 ...

原来是这个原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为何不做的细腻点呢?总是这种大粗线,扛不住。

这点我也想不通。。。有可能为了牢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