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65251 容易烧掉

楼主(2017-11-28):
电路完全按照 TI 设计的,不知道为啥,一打开使能, 输出不稳定,过一会芯片就烧掉了,输出对地短路, 上电前测过的,没对地短路!
在R21:20K, C29:4.7nf, C30: 100pF 情况下测得的无负载波形:

网友A:
手册图基本没啥问题的
上你自己的原理图 PCB 以及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图基本没啥问题的
上你自己的原理图 PCB 以及实物图

已经上传,请看下

网友B:
估计是元件衬底的地和其它脚短路,qfn封装,为啥ic脚向衬底出打孔?很容易出焊接问题

很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元件衬底的地和其它脚短路,qfn封装,为啥ic脚向衬底出打孔?很容易出焊接问题 ...

就为了增大点电流, 唉,明天把电路割了再试下,貌似不太好割耶。。。

楼主:
找到问题了,关键位置电阻"图中的R1" 上错料了, MCU 调试程序时把while(1) 注释掉了,导致一直在重启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