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RAT1引脚重映射与调试端口复用冲突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电路板,使用STM32F103芯片,URAT1引脚需要进行重映射,另外电路中占用了部分JTAG端口,因此程序中需要关闭JTAG端口,打开SWD接口。但是这样设置后当执行到UART1初始化函数的硬件重映射语句后,突然出现调试端口连接失效的问题,仿真器无法再识别MCU,测试电源电流突然增大了50mA。测试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实在查找不出来原因,我怀疑是MCU的一个bug,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7-11-28):
这没办法了,你不能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办法了,你不能调试了。

是的,但是也有办法重新下载程序,方法是先阻止程序的执行,再重新下载运行正常时的程序。
问题是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导致了这样错误的情况,再手册上又查不到相关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