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家义务做板 用Stratix IV还是KINTEX7 大家来建议吧

楼主(2017-11-28):
最近想继续折磨一下,设计一款工业级验证板。XILINX和ALTERA选择一个。XILINX的VIRTEX7芯片贵的咬人惹不起。ALTERA的Stratix V 和Stratix 10也是贵的咬人。随随便便一个都是上万。哥折腾不起。唯一能选择的就是Stratix IV和KINTEX7这两款芯片的性价比稍微好点。但是也很贵啊。Stratix IV支持PCIE 2.0 X8, 但是 KINTEX7只支持PCIE 2.0 X4. 在PCIE上Stratix IV的带宽比KINTEX7快一倍。Stratix IV的芯片要比KINTEX7的要贵一些。

你们推荐哪款芯片? 确定了年底就可以设计了。明年年初就可以出板了。为大家义务做板,板子出来后计算成本,加一点点自己的辛苦费给大家玩。目的是筹钱完成我的FPGA 超算梦。争取在两年的时间 完成超算平台。

网友A:
K7325T 价格相当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K7325T 价格相当便宜

这个芯片考虑中。用的话就用900个脚的。

网友B:
K7 的PCIE板子在淘宝上大把的,也很便宜,这个再做没什么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trascale?

都在计划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7 的PCIE板子在淘宝上大把的,也很便宜,这个再做没什么意义啊

我是为了筹钱。完成我的FPGA 超算梦。

网友D:
Zynq 或 Cyclone V SoC 如何?既有标准 FPGA 又有 ARM Cortex-A 硬核。如果你是要做 FPGA 超算这几个 ARM 硬核能省掉不少烦心事(节点间通讯是一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Zynq 或 Cyclone V SoC 如何?既有标准 FPGA 又有 ARM Cortex-A 硬核。如果你是要做 FPGA 超算这几个 ARM  ...

主要是zynq 和cyclonev 计算性能还不够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Zynq

暂时不考虑这个

网友F:
XC7K325T-2FFG900  价格便宜,稳定可靠,我做了几款板子,还可以。只是用于做超算或深度学习,有点性能不足。
我考虑了三种比较不错
KU040
ZU4EG   虽然乘法器不多,但是有reVISION 的加持。
ZU9EG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zynq 和cyclonev 计算性能还不够强大

或者是 Cyclone V FPGA + Rockchip RK3288/MediaTek MT6797 这类配置?FPGA 挂在 CPU 的 NOR/SRAM 端口上,不接配置存储器,并口启动由 CPU 灌入配置数据(这样的话配置数据可以放在接在 CPU 上的存储器里面,譬如 microSD 卡,譬如 eMMC,譬如网络启动)和提供时钟(省一颗晶振,而且 FPGA 可以做成随 CPU 降频而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XC7K325T-2FFG900  价格便宜,稳定可靠,我做了几款板子,还可以。只是用于做超算或深度学习,有点性能不足 ...

价格呢?

网友B:
K7规模太小了,做超算,至少也得是V7级别的

网友F:
V7太贵了 ,我做了一款3U VPX的,XC7VX690T-2FFG1761i。 同时板载两片 TMS320C6657。做通信用。也可以做深度学习,只是价格太贵。
http://blog.csdn.net/zhongxon

楼主:
引用 网友F:
V7太贵了 ,我做了一款3U VPX的,XC7VX690T-2FFG1761i。 同时板载两片 TMS320C6657。做通信用。也可以做深 ...

你这个没得价格啊。到时候我会用很多计算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7规模太小了,做超算,至少也得是V7级别的

是的。V7价格太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是 Cyclone V FPGA + Rockchip RK3288/MediaTek MT6797 这类配置?FPGA 挂在 CPU 的 NOR/SRAM 端口 ...

这个性能还是不行啊。

网友F:
XC7VX690T-2FFG1761i 这一个芯片就将近1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性能还是不行啊。

性能再上去就贵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XC7VX690T-2FFG1761i 这一个芯片就将近1万

太贵了。惹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再上去就贵咯

到时候综合考虑

网友G:
支持用k7 325t做,闲鱼拆机的只要120左右,价格相当便宜,包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用k7 325t做,闲鱼拆机的只要120左右,价格相当便宜,包上机。

怕有问题 好麻烦。

网友G:
所以要包上机啊,有问题退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要包上机啊,有问题退给他。

到时候再看看。太困难了。感觉。

网友H(2020-07-03):
你要是真有兴趣搞 FPGA 超算,我可以帮你很多。
首先,我能免费送你芯片,这样就为你节约了大量的现金。
联系我吧
oxygen_chu@163.com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到时候再看看。太困难了。感觉。

我可以直接送你 XCVU9P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