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出来了,漏电保护动作时间测试电路,不足地方请指出...

楼主(2017-11-29):
想出来了,漏电保护动作时间测试电路,不足地方请指出??

网友A:
探头1接弱电,探头2接强电,要小心

楼主:
能不能优化下?

网友A:
SW1是按键?

网友A:
按键什么时候按下?

感觉光耦应该反过来用才对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想做成 按钮按下左侧导通,右侧导通,右侧空开断开,右侧关断的过程吧?

网友C:
LN间有电流根本不可能触发漏电保护器的。示波器的高低压接地也是很危险的,高压端加个变压器测试比较安全

网友D:
如果你不是在洗澡一类的高危条件,常规触电时0.1S和1S断开没有多大的区别;很多时候没有等到保护电流达到时自己就躲开了(接触电源后电流一般是从小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什么时候按下?

感觉光耦应该反过来用才对

你上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什么时候按下?

感觉光耦应该反过来用才对

要抓波形的时候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想做成 按钮按下左侧导通,右侧导通,右侧空开断开,右侧关断的过程吧?  ...

没错  是的  QQ聊  你加我7043207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想做成 按钮按下左侧导通,右侧导通,右侧空开断开,右侧关断的过程吧?  ...

没错  是的  扣聊  你加我7043207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LN间有电流根本不可能触发漏电保护器的。示波器的高低压接地也是很危险的,高压端加个变压器测试比较安全 ...

LN有电流不能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  是的  QQ聊  你加我704320742

那你测的时间应该是从右侧上电,到右侧断电的两个沿。跟左侧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测的时间应该是从右侧上电,到右侧断电的两个沿。跟左侧有什么关系呢? ...

左侧不执行 右侧怎么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侧不执行 右侧怎么有信号?

示波器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