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需要手动复位

楼主(2017-11-29):
问题描述:DSP型号为28335,复位信号由MAX793提供。
现在的现象是上电之后DSP不会主动运行程序,必须手动给一个信号,比如说万用表打到电压档,用表笔触碰这个复位引脚,这样DSP才能正常工作。
PS:MAX793换了一块了还是不行,然后这个是偶然现象,几十块板子里就这一个是这样,其余的都能自己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焊接

网友C:
上电之后复位能行吗?

网友A:
复位的芯片电压正常吗?

网友B:
是否存在虚焊呢

网友C:
软件和硬件复位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和硬件复位都有问题?

是的,我怀疑是DSP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这个应该从何处下手呢,硬件的话就给个信号就行,那个芯片我也换过一次了。

楼主:
焊接的话,引脚都通的,我查过了,DSP我就检查了复位引脚,与复位芯片是通的,DSP的其余引脚应该不影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的芯片电压正常吗?

电压正常的。

网友D:
焊接问题,使用电烙铁挨个引脚焊接一遍。注意电源,晶振,复位几处引脚即可。

网友E:
主要是先检查下芯片的问题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问题,使用电烙铁挨个引脚焊接一遍。注意电源,晶振,复位几处引脚即可。 ...

..成功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先检查下芯片的问题的哈

焊接问题,我重新喊了一遍以后就好了。

网友F:
虚焊了吗?

网友G:
原理图没有问题,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H:
怎么不使用电容和电阻复位?

网友F: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G:
楼主查看电路是否断路或者虚焊了

网友H:
DSP没有焊接好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这个的别的硬件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J:
DSP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焊接问题,我重新喊了一遍以后就好了。

是虚焊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应该是焊接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焊接问题,我重新喊了一遍以后就好了。

跟DSP的硬件有关系吗?

网友J:
不一定是复位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虚焊了,用万用表也是一个个点测过了,也是通的,但是我重新拿烙铁焊了一次以后就没问题了。。贴片机质量有待考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没有问题,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估计是虚焊了,我重新都焊了一遍,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不使用电容和电阻复位?

因为使用复位芯片了,感觉这个靠谱一点,而且这个芯片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芯片有问题。

估计是虚焊,我焊了一遍后就好了,但是明明用万用表测过的,下次还是要注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查看电路是否断路或者虚焊了

虚焊无误了,焊了一遍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DSP没有焊接好吗?

不是,是外部一些期间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DSP是不是有问题

不是,我一开始也怀疑是DSP,但是没敢换,一片太贵了,最后重新拿烙铁焊了一次引脚就好了,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跟DSP的硬件有关系吗?

无关,我没有碰到DSP引脚,是外围电路重新焊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一定是复位芯片的问题。

是的,是外围电路的原因。虚焊导致的,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L:
这个跟电路肯定没有关系

网友M:
重新焊接其他芯片。

网友N:
说明就是这个板子的存在断路。

网友L:
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M:
可能DSP的焊接存在问题。

网友N:
信号可能不稳定,拖焊一遍。

网友O:
这样来看就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P:
测试了MAX793信号了吗

网友Q:
建议楼主重新焊接试试。

网友O: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Q:
可能引脚存在断路。

网友P:
信号是否稳定呢?

网友R:
这个是硬件的电路问题

网友:
就是复位引脚接触不良吧

网友S:
不一定是MAX793的问题。

网友R:
看看这个DSP的焊接的问题。

网友:
重新焊接楼主触摸的这个引脚。

网友S:
可能是其他的硬件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