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测试电路板故障,请教一下

楼主(2017-11-29):
各位大虾,
AC220V+PE地——亚敏电阻+滤波器+3个明伟开关电源(一个控制电源,2个驱动电源)+电路板、电机驱动器。
目前给电源线打浪涌时,电路板系统偶尔紊乱,重新上电才能正常。
电路板是12V转5V,没有专门的保护电路,开关电源输出指示正常,万用表测量正常。

之前这么过浪涌没有出过问题,现在这台怎么都过不去,请教下如何改进?

网友A:
共模干扰

网友:
楼主,出现这个现象是在共模试验时还是在差模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