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把.BIN文件烧入到板子中,N32905的

楼主(2017-11-29):
怎么把.BIN文件烧入到板子中,N32905的

网友A:
专用下载软件。

楼主:
是用Turbo Writer 么?但是我用这个软件连接上电脑,不成功,是还需要设置什么么?

网友A:
在链接的时候,有两个引脚要接地,需要注意下。看看手册吧。手册里有,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系统问题。高级系统有时候不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用Turbo Writer 么?但是我用这个软件连接上电脑,不成功,是还需要设置什么么? ...

请问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