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vota最便宜的芯片在1块钱以内吗

楼主(2017-11-29):
Navota最便宜的芯片在1块钱以内吗?价格优势如何

网友A:
呃,那么便宜,那看你的量呢,还有就是要求的功能

网友B:
这个就得问你的销售了,1块钱内估计不可能,看你要哪个型号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呃,那么便宜,那看你的量呢,还有就是要求的功能

意思是,有的系列可以达到这个价格,是吗?

网友D:
这么低的片子,估计功能就单一的很了

网友D:
那么便宜的片子,要么那种定制的,提前把程序固化进去

网友E:
估计没有

网友F(2017-12-29):
51内核的倒有不少国产厂家能做到1RMB以内的,而且还可以做到30来个腿的

网友G:
这个有点难度,如果你量大,有可能可以

楼主(2018-02-25):
引用 网友F:
51内核的倒有不少国产厂家能做到1RMB以内的,而且还可以做到30来个腿的

哪家的芯片呢?据说台系的单片机可以达到这个价格

网友H:
价格优势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I:
别说1块钱以下,1.2左右,我都可以把我的所有项目换成Navota的了。
不过估计比较难,STM8S003的8位MCU地位用M0来打,估计自己会内伤

网友J:
真的这么便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