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我想问一下,对于采集一个方波信号(信号发生器产生的),AD采出来的信号周期是对的,但是采出来的上升沿的时间与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上升沿时间不一样,明显长与该信号的时间。是否是因为采样频率不够高?难度采集上升沿也要满足奈奎斯特定理?

网友A:
是的, 当然还得看看你判断边沿的算法.
但是如果采集频率太低, 是没有办法准确检测边沿时间的

网友B:
方波的带宽是很宽的,要想不失真采样,需要2倍方波的N次谐波啊
N=31,63,127,255,511。。。

网友C:
模数转换过程中采样保持和量化的过程,其实都是对内部电容的充电过程。所以给ADC的参考电压一定要对地接一个大容值的电容(而且要ESR大的电容),以提供瞬间足够的电荷,否则你采样速率再快,也不能快速提供电荷。出现所谓的转换结果不稳定,输出沿不陡峭。

网友D:
当然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