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821 压差

楼主(2017-11-29):
请问 DC/DC TPS54821的压差能到多少?

网友A:
手册没有讲到这个参数, 从手册的参数看, 应该不大于 2V.

网友B:
采用耐热性能增强型 3.5 毫米 x 3.5 毫米 QFN 封装的 TPS54821 是一款全功能 17 V、8 A 同步降压转换器。凭借高效率和集成高侧/低侧 MOSFET,此降压器为适应小型设计要求而进行了优化。 通过电流模式控制减少组件数量,并通过选择高开关频率缩小电感器占位面积,从而可进一步节省空间。

输出电压启动斜线上升由 SS/TR 引脚控制,其操作既支持独立电源供电模式又支持跟踪模式。 通过正确配置使能引脚与漏极开路电源状态正常引脚也可实现电源排序。

网友C:
你要做多大的电源?

网友D:
DCDC的压差可以作答很小。

网友E:
这个最大17V 最小4.5V

网友C:
LM2596最简单的。

网友D:
4.5V to 17V 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