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置config还有头文件.h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使用的芯片是pic16f72. mplab里头文件只有pic16f720。
前者【72】使用的只有一个配置寄存器__config()
后者【720】使用了2个__config1和config2();
依葫芦画瓢的办法,接了一个电路,成品osc12两端电压0.7V左右,我是0.5V左右。负载的话不一样。我接了几个三极管的b。
成品正常运行,我的半正常运行,大概就是3秒左右正常,然后跳变不正常,然后又正常循环,之前一个帖子问了,貌似是说程序出问题了。
我的程序就一个配置加输出口和输出高电平。

问题是:【1】没有72的pic16f72.h的头文件,如何去配置位的芯片。
【2】使用的是4m的crystal晶振,使用的是xt,芯片手册上也可以使用hs,我的电压差比较小,我试试hs看看。

楼主:
自己顶自己,帖子上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