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可控硅

楼主(2017-11-29):
(无正文)

网友A:
先说清楚:接负载没有?

网友B:
虚电
有电压无电流的情况
接上负载试试

网友C:
测量时电压表本身就是一个负载

网友D:
电压表串在电路,把万用表当成负载了,这样电压准确?

网友E:
可控硅也有泄漏电流的。如果只有且电压表才读到60V,说明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