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宏定义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7-11-29):
#include "LEDP.H"

#define CRC(crc,byte) (((crc) >> 8 ) ^ tabel[((crc) ^ (unsigned int) (byte)) & 0XFF])
static const uint16 tabel[256] = {
0X0000, 0XC0C1, 0XC181, 0X0140, 0XC301, 0X03C0, 0X0280, 0XC241,
0XC601, 0X06C0, 0X0780, 0XC741, 0X0500, 0XC5C1, 0XC481, 0X0440,
0XCC01, 0X0CC0, 0X0D80, 0XCD41, 0X0F00, 0XCFC1, 0XCE81, 0X0E40,
0X0A00, 0XCAC1, 0XCB81, 0X0B40, 0XC901, 0X09C0, 0X0880, 0XC841,
...
0X8201, 0X42C0, 0X4380, 0X8341, 0X4100, 0X81C1, 0X8081, 0X4040
};
unsigned short CalcCRC(data, size)// uint8 *data; uint32 size;
{
        int i;
        unsigned short crc = 0;
        for (i = 0; i < size; i++)
        {
                crc = CRC(crc, data);
        }
        return crc;
}
这个C文件编译通不过,提示错误: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莫非是你多了个分号?

网友B:
这个有必要用宏定义?显得逼格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必要用宏定义?显得逼格很高

这个是我从手册上抄的

网友C:
变量位数不够吗?

网友D:
没有定义类型吗?

网友E:
里面是int?

网友C:
CRC的类型有问题?

网友D:
这个crc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定义的类型有问题吧。

网友F:
换个语法写下呗,可能语法不太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你多了个分号?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位数不够吗?

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定义类型吗?

对,定义了类型就好了

楼主:
一个uint,一个uint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C的类型有问题?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crc是干什么用的。

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定义的类型有问题吧。

是的,定义了类型就好了

网友G:
crc = CRC(crc, data);
data是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c = CRC(crc, data);
data是指针???

是的。

网友G:
那在函数的入口参数部分为什么不加上数据类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在函数的入口参数部分为什么不加上数据类型呢?

我忘了

网友H:
unsigned short CalcCRC(data, size)
改为
unsigned short CalcCRC(unsigned char *data, int size)
不写的话,按照c语言标准,默认为int类型。

网友I:
这东西用 宏  除了B格高点没什么实际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