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新塘N32905的板子,怎么把程序编译进板子,是用Turbo Writer么

楼主(2017-11-29):
用新塘N32905的板子,怎么把程序编译进板子,是用Turbo Writer么,

网友A:
Turbo Writer用来将镜像烧写到特定的flash中或者把镜像下载到SDRAM中运行。

网友A:
应该是,Turbo Writer的手册是这么写的。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urbo Writer用来将镜像烧写到特定的flash中或者把镜像下载到SDRAM中运行。

那我们要把自己写的程序烧进去,调试应该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们要把自己写的程序烧进去,调试应该怎么弄?

运行操作系统的怎么调试啊,直接看运行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