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交流小信号仪表运放放大方波信号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如图所示,AD8221端输入图1和图2的两种形式的电压,然后观察输出OUT端的电压,结果显示:
1、输入图1中的信号,输出端OUT是没有任何输出信号;
2、输入图2中的信号,输出端OUT输出正常的方波信号;
在此想看是否有高人一起交流下,为什么输入图1中的信号是,输出端OUT会没有任何输出信号?

备注:
1)、图1是叠加在直流300mV上面的1Hz,100uV(微伏)的方波信号。
2)、图2是1Hz,100uV的方波信号。
图1和图2信号的区别是图1有叠加300mV的直流成分。

网友A:
电源电压不够高

网友B:
这个运放的输入可以轨到轨么?

楼主:
我现在用的电压是正负2.5V,多大的电压合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电压是正负2.5V,多大的电压合适啊?

你先计算你的输入会产生什么样的输出。
然后电源电压比它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计算你的输入会产生什么样的输出。
然后电源电压比它大一点就可以了。 ...

好的,从你说的电压不够高的结论分析来看,那应该是叠加的300mV电压使运放饱和了,是这样吗,现在运放的放大倍数是51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从你说的电压不够高的结论分析来看,那应该是叠加的300mV电压使运放饱和了,是这样吗,现在运放的 ...

我不熟悉这个IC,不知道放大倍数。
但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

网友A:
如果电源电压不能用到那么高,你可能就需要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的输入可以轨到轨么?

你好,不是轨到轨的,输出摆幅大概正负电源减去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电压不能用到那么高,你可能就需要改方案

电源电压可以再加高的,谢谢了,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从你说的电压不够高的结论分析来看,那应该是叠加的300mV电压使运放饱和了,是这样吗,现在运放的 ...

运放饱和也不会没有输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轨到轨的,输出摆幅大概正负电源减去1.2V

不是说输出轨到轨,而是输入能否轨到轨,有些运放识别不了那么低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饱和也不会没有输出啊。

不是没输出,那应该是输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输出轨到轨,而是输入能否轨到轨,有些运放识别不了那么低的输入电压。 ...

输入轨到轨是什么意思啊?我只知道输出轨到轨,还不知道输入轨到轨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放大倍数100倍,你算下0.3v输入时输出多少

网友C:
这种反向抵消电路你不能看公式,要先算出动态范围,(5v-0.2*2)/100=46mv

网友C:
你这个心电方案太老土了,年代太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心电方案太老土了,年代太落后了。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把放大倍速降到3倍就可以输出1Hz,100uV的信号了。但是现在输出相对0电位点会有点飘,开始很飘,然后慢慢稳定下来就好很多,但还是偶尔会有点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轨到轨是什么意思啊?我只知道输出轨到轨,还不知道输入轨到轨是怎么回事? ...

有些运放不是轨到轨输入的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VS+1.8~+VS-1.0。你的-VS 和+VS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把放大倍速降到3倍就可以输出1Hz,100uV的信号了。但是现在输出相对0电位点会有点飘, ...

有点飘正常的,这个运放的失调电压都有25uV.你的信号电压才100uV.然后还有输入失调温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