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ues8无法共联keil4调试

楼主(2017-11-29):
已经安装了 remote debuggerdriver for keil  uvision4,但在proteus 的环境中 debug菜单下的 enable remote debug monitor 无法 选中 ,keil调试时failed to command socket to port 127.0.0 1:8000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18-01-02):
下载VDMAGDI.EXE, 运行安装到KEIL安装目录VDM51.dll文档会自动安装到KEIL\C51\BIN目录

网友A:
打开KEIL中打开要联调的项目,在project workspace的“target1”上点右键/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到Debug选项卡,在右上角上先中USE选项, 并在下拉菜单中选中proteus VSM Simulator,在旁边的Settings点一下,如果是proteus在同一台电脑,host:127.0.0.1, port:8000, 点确定/OK保存。

3.打开proteus并打开要仿真的图纸,点击Debug菜单/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