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

楼主(2017-11-29):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A:
有几个参数需要确定:
1、ADC的采样率。
2、高脉冲宽度。

网友B: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

网友C:
高脉冲可以才几个点的简单计算方法是:高脉冲宽度/采样周期。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存在1~2个点的误差。

网友D:
如果认为转换时间是从采样到输出数字码的时间,那么实际的转换时间就是1/Sample Rate,这个值是ADC自己的特性。

网友E:
如果指代的是采样之后的实际转换时间,那么就要查手册了。。。

网友F:
一般这个数据我们并不是很关心,因为对系统并没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F: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

网友G:
如果看成流水处理的话,两个样点的时间间隔就是采样的时间间隔,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H:
这个是根据手册计算的吧。

网友I:
这个是实际转换吗?

网友J:
可以使用仿真调试。

网友K:
ADC的采样率是多大?

网友L:
根据配置自己算算看看。

网友M:
使用的定时器转换吗

网友N:
就是正常的1Khz的采样频率。

网友O:
触发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P:
转换的时间是跟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Q:
楼主使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参数需要确定:
1、ADC的采样率。
2、高脉冲宽度。

这个跟转换时间有关系吗

网友I:
使用定时器试试看。

网友J:
使用仿真计算测量。

网友K:
内部软件直接计算吗

网友L:
楼主有什么设计要求

网友M: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的ADC?

网友N:
ADC的转换时间可以计算的。

网友O:
定时器吗?

网友Q:
stm32的ADC采样频率还是很快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

这个需要查看手册的。

网友P:
单片机手册上写有转换时间

网友S:
ADC的采样时间不是可以设置的吗?
设置下就知道多少时间了;

网友T:
直接写个io电平翻转,转换开始置高,转换完就置低,用示波器测出io的高电平时间,就是转换时间

网友U:
可以用软件仿真看一下实际效果

网友V:
官方应该是会有例程的吧。

网友W:
连续自动 采样,然后示波器观察一下,记录时间,以后如果定日期触发,要大于这个周期

网友X:
不是计算吧,是定时器中断测量,ADC应该有个中断信号

网友Y:
这个不是计算指令就行的

网友Z:
1K的信号按照采样定律至少要3K以上的采样速率才可以,AD的转换时间可以根据手册设定,通常设定的转换时间越短误差越大,手册上通常有转换时间可误差的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