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复位按钮对单片机并不起作用

楼主(2017-11-29):
点击小瓢虫,进入debug状态。点击Run这个图标,全速运行。然后点击停止调试这个方方的按钮。然后点击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发现复位按钮对单片机并不起作用。退出调试状态后怎么进行复位?

网友A:
除非断电后重新上电,复位按键才会起作用。

网友B:
退出debug后,按复位键是如何去看是否有复位效果。可以用示波器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也可以在程序开始阶段写一段指示代码吧

网友D:
可以让LED,或者引脚电平的变化来确定是否复位。

网友E:
单片机会从串口送出字符,只有把电源断了,重新上电,之后复位键就起作用了。

网友F:
复位操作至少两个机器周期

网友G:
使用的什么调试的?

网友H:
这个直接硬件复位。

网友I:
这个直接开发板复位不行吗

网友J:
有其他的中断吗?

网友K:
复位的时候单片机是什么状态

网友L:
重新上电试试看。

网友M:
还是硬件硬件复位吧

网友N: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退出debug后,按复位键是如何去看是否有复位效果。可以用示波器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

这个是编译环境复位。

网友F: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下载一个高版本试试看。

网友H:
好像软件重启有问题。

网友I:
软件的复位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J:
可能芯片存在问题。

网友K:
直接硬件复位呢

网友L:
这个debug还真没有软件复位呢

网友M:
可能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退出debug后,按复位键是如何去看是否有复位效果。可以用示波器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

跟硬件复位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N:
keil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P:
怎么可能不起作用;
你要是仿真状态,按复位键程序直接跑飞;

网友Q:
退出仿真,直接测试硬件复位,就知道了,仿真有仿真的复位吧

网友R:
软仿的时候,不要操作硬件复位,反之亦然。

网友S:
直接硬件复位。

网友T:
仿真器能够正常访问?

网友U:
下载之后自动复位的。

网友U:
楼主要仿真还是要调试呢?

网友S:
编译环境的复位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T:
debug模式下,应该没有停止。

网友V:
这个模式肯定不行啊

网友V:
没毛病,就是这样的,退出调试模式就可以,就行了

网友W:
重新上电正常运行好使就行了

网友X:
单片机可能已经复位了,你可在程序起始点个LED指示下。若要在线帮忙,可以联系我,QQ:56930940

网友Y:
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Z:
是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