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仪器怎么用

楼主(2017-11-29):
p极n极代表什么,原先都是用bnc非平衡信号,现在输入输出应该如何接线

网友A:
这是什么高科技哦

网友B:
什么神器

网友C:
这是啥音视频东东?

网友D:
把设备型号报上来,去找说明书就有解答了.

网友E:
N=negative,负极。P=positive,正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negative,负极。P=positive,正极。

搞不懂为什么正负分开接,看图片象是菊花插座,外壳有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正负分开接,看图片象是菊花插座,外壳有地了

楼主图里应该是平衡式接口,所以有极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里应该是平衡式接口,所以有极性。

明白了,谢谢

网友F:
跟着大家学习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