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RS-485接口?

楼主(2017-11-29):
什么是RS-485接口?有什么特点

网友A: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网友B:
老东西了

网友A: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网友B: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网友C:
个人感觉CAN总线其实要比485更好

网友D: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  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网友E:
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网友F:
最常用的总线

网友G:
差分信号,和Can一样

网友H:
就是串口

网友I:
这个是很常用的接口

网友J:
只是规定了电气特性

网友K:
485简单说,就是适合工业传输的一种协议。

网友B:
其实现在用的还是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