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RS485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楼主(2017-11-29):
采用RS485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网友A: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  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

网友B:
波特率越高,距离越短

网友C:
一般都4800,然后能达到1Km

网友D:
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 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径为0.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100欧

网友C:
当数据信  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  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

网友E:
低速原则

网友F:
长度的话,一般公里级别是没问题的,不行加中继就好了。

网友G:
这个根据功率进行设计的,需要加中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 ...

信号的传输失真补偿设计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I:
这个跟传输的功率相关系的

网友J:
加大输出功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4800,然后能达到1Km

4800Baud可以达到5km,老夫做过工程,电力系统的!原先起步是9600Baud,后来线路老化、潮湿,降到4800Baud。电缆要用屏蔽的,有封闭铠甲比较好。布线很讲究,要用到一些分发器(RS-485路由器)。两三公里,可以上9600Baud,老夫提着脑袋搞过两个化工厂工程(zhu-总理审批的)。

网友H:
这个跟使用的数据传输速率是有关系的

网友L:
整根传输的功率事项关系的

网友M(2018-07-07):
楼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友G:
RS485是差分信号的,传输距离上千米勒

网友G:
中间加上中继的话,就更加长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 ...

这个是真心好的是徐亚多考虑的

网友N:
钢的意思是说数据在这么远的传输中,需要考虑信号的失真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 ...

这一块分析的非常到位的

网友O:
看你的距离和速度需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K:
4800Baud可以达到5km,老夫做过工程,电力系统的!原先起步是9600Baud,后来线路老化、潮湿,降到4800Bau ...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信号屏蔽的

网友P:
这个要充分考虑信号的失真处理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 ...

这个主要受限于信号失真及噪声信号的影响

网友R:
这个还需要考虑到阻抗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