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双电源运放低电平有效引脚的接法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双电源供电运放(VCC=12V,VEE=-12V),其3,4引脚为低电平有效。那么问题来了,他的低电平有效,是指这两个引脚接GND有效呢还是接VEE(-12V)有效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A(2017-11-29):
人家说的很清楚,以VEE为参考。

网友A:
IC本身根本就没有“GND”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本身根本就没有“GND”管脚。

哥,你的意思就是直接接-12V有效吧。思维定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的意思就是直接接-12V有效吧。思维定势了。

是这样。。。。。吧。?

网友A:
似乎控制稍微麻烦。这几个信号是TTL兼容的,但参考电位是VEE,通常是负电压,和MCU/逻辑电路的GND不在相同电位。

网友B:
既然提到是以VEE作参考,那你的VEE就相当于是芯片的参考地了(对外部电路不是)
这个时候低电平就是VEE,做控制的话确实略微麻烦,但是你VEE可以接地啊
通常双运放都可以接单电源使用

如果有错,欢迎指正

网友C:
还是好好看看芯片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