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7-11-29):
第一个问题:如第一幅图所示,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分别要经过两个三极管(图中的Q1  Q2),但是NPN三极管的开启电压最低也要0.2v啊,那运放怎么能放大微小的电压(如几uV),感觉这个几uV的小电压信号都不能开启三极管。
第二个问题:第二幅图,输入电压限制与电源电压关系的曲线图怎么看呢?(ps:这两张图是同一个运放的)
以上,求指导,谢谢!

这不是AD620的电路图吗?

网友A:
第一图中那个叫“Ib COMPENSATION”的东东是个啥?

网友B:
第二张图的信号输入范围, 真说明了这些输入三极管的影响

网友C:
在电路中,对于三极管只要满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即可,基极输入是0.2V,发射极是一个负的电压,当然可以正偏了;
先在输入端用差分放大电路是消除零飘,在进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的信号输入范围, 真说明了这些输入三极管的影响

那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呢?在±12v双电源的情况下。上面两张图是同一个运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呢?在±12v双电源的情况下。上面两张图是同一个运放的。 ...

-Vs + 1.8v  ~   Vs - 1.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Vs + 1.8v  ~   Vs - 1.0v

明白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中那个叫“Ib COMPENSATION”的东东是个啥?

是不是电流补偿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路中,对于三极管只要满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即可,基极输入是0.2V,发射极是一个负的电压,当然可 ...

你是说我们的运放,输入级的三极管的发射极往往会接在负极上,这样就可以消除VBE对输入小信号的影响(这样运放的输入就可以识别小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