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光电耦合IC?

楼主(2017-11-30):
有没有这样的光电耦合IC,就是一边是发光二极管,另一边是光敏电阻而不是光敏三极管的光耦?

网友A:
这个貌似没见过

网友B: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需要线性光耦 测模拟量?

网友C:
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有这样的元件的
可是,硫化镉是污染环境的
于是就停产了

网友D:
光控电阻

另有光控结型场效应管的

网友D:
淘宝有售,还给出了相似型号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有这样的元件的
可是,硫化镉是污染环境的
于是就停产了 ...

塑封后,也有污染?

网友C:
硫化镉生产有污染....

网友F:
有的,淘宝有卖

网友G:
首先应该是知道楼主的意图。有专门的线性光耦。

网友D:
再给你个灯泡的,可能你在做文氏桥,来自矿石收音机论坛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再给你个灯泡的,可能你在做文氏桥,来自矿石收音机论坛

要看什么用途,线性光耦器件又分为两种:无反馈型和反馈型。 选择时要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要看什么用途,线性光耦器件又分为两种:无反馈型和反馈型。 选择时要注意。 ...

楼主要的是光控电阻,你说的不是吧?